[求助] 这个运放中输出通过电容连接回输入是共模反馈不?

楼主(2021-05-07):
如题,下图这个运放的输出通过电容反馈回运放主体,这么做是共模反馈不?

这又属于哪种反馈类型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是miller补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miller补偿吧?

miller补偿不是应该连第二级的G和D嘛,为啥会回到第一级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ller补偿不是应该连第二级的G和D嘛,为啥会回到第一级去的?

用cascode管加一级增益,进一步推高非主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ascode管加一级增益,进一步推高非主极点

那这个运放电路不需要共模反馈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运放电路不需要共模反馈不?

单端输出一般不需要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输出一般不需要共模反馈

明白咧,才发现这个是单端输出;

如果是miller补偿的话,这个电容是连接在两级放大之间,该如何根据公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的电容呢?

这个补偿方式拉扎维书中貌似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咧,才发现这个是单端输出;

如果是miller补偿的话,这个电容是连接在两级放大之间,该如何根据公式 ...

好像有的吧,电路不一定完全一样,思路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的吧,电路不一定完全一样,思路应该是一样的

好的,明白了,我再来研究下,多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咧,才发现这个是单端输出;

如果是miller补偿的话,这个电容是连接在两级放大之间,该如何根据公式 ...

可以参考拉扎维那本书,第一版,第十章,图10.40

网友:
像是miller补偿,单端输出一般不需要共模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拉扎维那本书,第一版,第十章,图10.40

找到了,多谢;
同样也对应第二版的第十章 1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