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耗尽型晶体管

楼主(2021-05-07):
请问一下路过的大佬们,一般的工艺库中包含耗尽型晶体管吗?平时用的一般都是增强型的吧,什么NCH,PCH。不知道库里哪个是耗尽型的?

网友:
看PROCESS  某些BCD 有
low VT   -> 常看到
Native MOS  -> 某些人说RF  如做 电压 detector 须低VT  , 但 vt 低有漏电问题 , 版图也比较大
    比较常见的用途是用在类似于charge pump电路,因为vt接近0,所以吃掉的电压比较少。
   http://bbs.eetop.cn/thread-361007-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148701-1-1.html

zero Vt mos -> 真的0V ??

depletion Pmos ->  这会负电压 , 若piower IC 会须一个当start Up mos 电阻, 起动後会OFF 掉
  http://bbs.eetop.cn/thread-609722-1-1.html

FIND

Advanced Linear Devices Inc (ALD) created an industry breakthrough Zero Threshold MOSFET device introducing a new level of precision in analog design that makes 0.1-Volt circuits possible for the first time.

网友:
看你工艺有没有
楼上说的native 并不是depletion device。

楼主:
谢谢  (5楼说的自己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5楼说的自己不是很懂)

一般都是CMOS 增强型   normal Vth , assume vt=0.9

  low Vth  maybe  0.6v

zero Vth    某些工艺  ~ 0v   => 这会用那边我就不知道 .

native mos  某些工艺 vth 很低  可能 0.1~0.3v , 有一说native mos 可用charge pump  or RFID "整流" 用, 须要 低 VTH

耗尽型 nmos  VTH  就会负电

但是 低VTH  表示会容易导通 .

耗尽型 MOS 以前在AC DC 看过 start Up 那个MOS 有用, 其他电路就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CMOS 增强型   normal Vth , assume vt=0.9

  low Vth  maybe  0.6v

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