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added文件自动载入办法

楼主(2021-05-08):
在cadence中怎么自动让calibre include sourcde.added文件?每次重启cadence都要手动输入一次好麻烦

网友A:
当前目录里面的.cdsinit里面添加load("文件路径/calibre.skl")

网友B:
when(!boundp('cdlOutKeys) cdlOutKeys = list(nil))
cdlOutKeys->incFILE = file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目录里面的.cdsinit里面添加load("文件路径/calibre.skl")

这样的话不是load成calibre.skl文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en(!boundp('cdlOutKeys) cdlOutKeys = list(nil))
cdlOutKeys->incFILE = filePath

在.cdsinit里面添加吗?

网友(2022-04-13):
将下面一句话写在.cdsinit
cdlOutKeys=list(nil 'incFILE "/....../source.add")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的分享,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