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基本单元时LUT,ASIC有类似的基本单元吗?

楼主(2021-05-08):
FPGA的基本单元时LUT,ASIC有类似的基本单元吗?

网友A:
可以用ram实现。 查找表就是一个小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ram实现。 查找表就是一个小ram

你好,我刚才FPGA转ASIC,以前只知道FPGA最基本的单元是查找表,不论什么功能都是利用查找表来实现的。我想问的是,ASIC有没有类似与FPGA的这种基本单元,有的话最基本的单元是什么,是与非门这些门级电路吗,还是有一些专用的单元,例如MUX,加法器,乘法器这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