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的时候,一直在Beginning Pass 1 Mapping,正常吗?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2021-05-08):
DC综合,一直在Beginning pass 1Mapping,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21-08-21):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现象。卡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现象。卡了很久

解决了,好像是服务器的原因,后来就没有出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