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BA PBA

楼主(2021-05-08):
GBA PBA 是只在 AOCV mode 下分析吗?

网友:
应该不是

楼主:
那还有什么模式下分析

网友A:
GBA和PBA本身和什么OCV分析没有什么关系吧,以前做N40工艺,OCV就是传统的普通OCV,采用PBA分析也没有问题,现代工艺签核都采用PBA分析了,GBA分析太悲观了

网友(点评):
sign off 一般都是用GBA跑的,PBA只有在time差不多收敛完之后,还有一些无法收敛才用 PBA 分析;全程使用PBA run time无法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A和PBA本身和什么OCV分析没有什么关系吧,以前做N40工艺,OCV就是传统的普通OCV,采用PBA分析也没有问题 ...

有没有相关文档介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关文档介绍吗

问工艺厂商要吧

网友B(2021-06-10):
什么ocv和GBA PBA没啥关系的,AOCV POCV(SOCV)这些是计算std cell timing时候用的一种计算模型,GBA PBA是做STA时候check timing的方法,GBA计算所有path,PBA是只看真实路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ocv和GBA PBA没啥关系的,AOCV POCV(SOCV)这些是计算std cell timing时候用的一种计算模型,GBA PBA ...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V是工具在优化timing时会考虑的,GBA和PBA只是工具报timing时才用的,不影响工具优化timing?@jak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OCV是工具在优化timing时会考虑的,GBA和PBA只是工具报timing时才用的,不影响工 ...

同意。OCV设置好后工具在计算timing的时候会一直考虑到。 通常流程中report_timing时会一直使用GBA,直到signoff。如果signoff能过,OK。如果signoff过不去,这时才改设置用GPA report_timing,看能不能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意。OCV设置好后工具在计算timing的时候会一直考虑到。 通常流程中report_timing时会一直使用GBA,直到 ...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之前有人说Inn优化timing的引擎是基于GBA去优化timing的,不是PBA,因为PBA的run time是不能接受的,感觉和我们的结论有些矛盾,有点晕了
是不是这样:在inn log中能看到,工具优化timing时是从最worst的point开始优化的,这个是通过GBA报出来的timing path,也就是PBA间接的影响了inn优化timing?所以严格的说,GBA/PBA其实也是影响工具优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之前有人说Inn优化timing的引擎是基于GBA去优化timing的,不是PBA,因为PBA的ru ...

对的,Innovus timing engine是基于GBA计算优化timing的。只有到了最后signoff时,可以用report_timing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on使能PBA报告tim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之前有人说Inn优化timing的引擎是基于GBA去优化timing的,不是PBA,因为PBA的run ...

Innovus 在signoff之前的timing optimization都是基于GBA 算法的。到了signoff,如果实在有需要,Innovus支持改成PBA做最后的timing optimization,需要设置一下。
setSignoffOptMode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on
signoffOptDesign -setup|drv|hold

我自己的设计哪怕是高速设计都是用GBA signoff的。多一点裕量没什么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nnovus 在signoff之前的timing optimization都是基于GBA 算法的。到了signoff,如果实在有需要,Innovus ...

理解,我们现在的flow就是inn中完全是GBA,好像Inn中一般都不去执行signoffOptDesign -setup|drv|hold,这个是在postroute后的一步?效果怎么样?你们的flow一般会执行这个吗?感觉现在好像都用这个用的很少,之前的flow也没有用到这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之前有人说Inn优化timing的引擎是基于GBA去优化timing的,不是PBA,因为PBA的run ...

我觉得不管是ICC2还是Invs,PR过程都是按GBA来fix timing的,Invs不太清楚,但ICC2是可以指定WNS/TNS driven的。PR工具本就为了能快速得到大致timing结果,不用太过精细,毕竟signoff需要用时序分析工具,只要别相差太多就可以。不然invs/icc2也不会一直优化算法减少run time了,时间就是金钱PT默认也是GBA,PBA的run time时间太长,但是pt -pba_mode path的时间和gba时间差不多,fix timing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解,我们现在的flow就是inn中完全是GBA,好像Inn中一般都不去执行signoffOptDesign -setup|drv|hold, ...

我的flow不跑signoffOptDesign,Innovus完全在GBA模式下收敛。
Tempus里GBA模式和PBA模式下都报timing,以防万一。
顺便说一下,我的flow里postroute和signoff是不同的。signoff会调用Quantus重新extractRC,生成最精确的RC,这样报的timing是工具能做到的最准的。

网友E(2023-05-11):
引用 网友D:
我的flow不跑signoffOptDesign,Innovus完全在GBA模式下收敛。
Tempus里GBA模式和PBA模式下都报timing, ...

我们都是一开始采用GBA分析,在inn修的差不多了,到pt里面转为PBA分析,最后通过PBA_mode  ex收敛,pba更真实,为什么不用pba收敛,为了有更多余量,降低风险?

网友(2024-01-04):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一开始采用GBA分析,在inn修的差不多了,到pt里面转为PBA分析,最后通过PBA_mode  ex收敛,pba更 ...

项目大的时候,全用pba runtime无法接受的

网友:
考虑一个多输入cell,输出端的transition,GBA取最差的那一个往下传,PBA会考虑具体信号是从哪一路来的,如果path里有很多这种cell,那就要考虑非常多的可能才能知道到底哪条是最差的path,pt的ug这些文档里都有讲。GBA/PBA和ocv不是一回事,一般来说40以上signoff用GBA+OCV, 28用GBA/PBA+AOCV,16及以下用PBA+POCV/LV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之前有人说Inn优化timing的引擎是基于GBA去优化timing的,不是PBA,因为PBA的run ...

PR工具是用GBA还是PBA,应该有option可以控制,显然PBA的timing update runtime会长很多,要不要开取决于你的设计类型和具体实践

网友F(2024-04-07):
引用 网友D:
对的,Innovus timing engine是基于GBA计算优化timing的。只有到了最后signoff时,可以用report_timing - ...

jack,report_timing 打开pba的方法是否错了,应该是report_timing -retiming_mode pba , 不是report_timing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ng。我看-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ng  tempus 解释,感觉还是gba。

网友D:
引用 网友F:
jack,report_timing 打开pba的方法是否错了,应该是report_timing -retiming_mode pba , 不是report_tim ...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screen captur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screen captures.

抱歉,jake,是我搞错了。我不是很懂tempus,之前一直使用的pt,那天只是在tempus man report_timing。

如果只使用report_timing -retiming_mode pba 这个是不可以的,会有error,必须report_timing -retiming_mode pba -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ng  一起使用。
report_timing -retiming_mode pba -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ng  和report_timing - retime path_slew_propagating 的结果是一样,感觉不使用-retiming_mode pba 这个参数一样可以打开p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