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能解决hspice仿真出错吗 救急救急 可有偿

楼主(2021-05-09):
这是仿真失败virtuous界面显示的信息
generate netlist...
Begin Incremental Netlisting May  9 11:13:08 2021
WARNING (OSSHNL-117): Ignoring switch view 'schematic' of cell 'vdd' in library 'basic', as it does not contain
any instance. To netlist this cell, add this switch view to the stop list or to
ignore any specific instance set the property 'nlAction' to value "ignore" on
this cell view.

End netlisting May  9 11:13:10 2021

        The netlist is up to date.
        Time taken to compare the design with netlist:   3.0s
      ...successful.
compose simulator input file...
      ...successful.
start simulator if needed...
      ...successful.
*Warning* The version of the Hspice simulator that you are using may not
          support the generation of PSF output on Linux. If you are having
          trouble viewing simulation results, please contact Hspice customer
          support to identify the version that supports this capability.
simulate...
INFO (ADE-3069):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log files
        accessible from the Simulation -> Output Log menu.

下面是input.ckt仿真出现的错误
Using: /opt/synopsys/Hspice-2015.06-3/hspice/linux64/hspice input.ckt
****** HSPICE -- K-2015.06-3 linux64 (Aug  5 2015) ******
  Copyright (c) 1986 - 2021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with
  Synopsys, Inc. All other use, reproduction, or distribution of
  this software is strictly prohibited.
  Input File: input.ckt
  Command line options: /opt/synopsys/Hspice-2015.06-3/hspice/linux64/hspice input.ckt
lic:
lic: FLEXlm: v11.2.1
lic: USER:   work                 HOSTNAME: work-eda
lic: HOSTID:******         PID:      ******
lic: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Check the lmgrd log file, or try lmreread. Feature:
lic: Using FLEXlm license files:
lic: 28000@work-eda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lic: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09(s)
怎么才能够让我仿真进行下去

网友A:
看上去不是电路的问题, 而像是没有找到license, hspice软件的licence配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B: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这一看就是hspice软件授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 Unable to checkout (hspice)
这一看就是hspice软件授权问题

能说一下怎么解决吗,真的弄不好,求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是电路的问题, 而像是没有找到license, hspice软件的licence配置可能有问题. ...

license找不到,搜了好几天,还是没进展,要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765499-1-1.html

这个我试了,在虚拟机里打不开.exe文件

网友:
win下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license找不到,搜了好几天,还是没进展,要哭了

一直出现的问题吗,还是说后面出现的,hspice破解会生成license文件,建议重装,步骤还挺麻烦的。

网友D(2023-08-27):
请问怎么解决呢,那个网址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呢,那个网址打不开了

害,最后还是找实验室老师要的tsmc的库,那个网站现在我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么解决呢,那个网址打不开了

试试搜索IC617相关内容,我也打不开了,最后是找实验室老师重新要的工艺库

网友(2024-01-04):
糟糕,碰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