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7添加工艺库保存时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

楼主(2021-05-09):
添加工艺库无法保存 求助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路径普通用户权限不够,当然无法保存,在你的具体工程目录(肯定不是root权限的目录)下自己新建一个cds.lib文件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ps:你这个virtuoso不会是用root用户来启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路径普通用户权限不够,当然无法保存,在你的具体工程目录(肯定不是root权限的目录)下自己新建一个cd ...

解决了 感谢

网友B: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可以请教一下怎么解决的吗

修改一下对应文件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