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振荡器中噪声分类

楼主(2021-05-09):
初学者记录自己的学习情况

本贴主要是基于论文(Class-C Harmonic CMOS VCOs, With a General Result on Phase Noise)的翻译和总结
图片添加比较麻烦,可以直接下载word文档以及参考论文,欢迎讨论
希望给后来的初学者一点帮助,(乱码是因为复制的图片无法直接上传)

噪声分类
白噪声:在频带内功率为一条直线
热噪声(thermal noise):
或In^2=4KT/R
闪烁噪声:
等效噪声源位置
基本相噪公式
lesson模型,噪声与品质因数平方成反比,与噪信比成正比
1/f 闪烁噪声上变频频率调制,低频变频到载波附近
热噪声是相位调制边带
电流或者电压噪声造成了幅度和相位的抖动
一个Vn扰动可以分解为一半PM一半AM(分解)
振荡器幅度为   轮流开关差分对(相当于滤波)
简单的差分开关管足以解释所有噪声频率转换
     噪声影响开关对电压,进而影响过零点,再影响输出电流,相当于噪声在输出电流上产生一系列2f的pulse如上图。
       假设在过零附近谐振器电压的一小部分足以完全切换微分对,那么噪声只是推进或延缓过零的时刻(输出电流过零点的频率为2f,近似于一系列2f噪声脉冲),在没有噪声的情况下,开关输出处随机脉宽调制的电流可以分解为原始周期方波,并与等高但随机宽度的脉冲(2f)叠加(图3(b))。反过来,这些脉冲可以用两倍振荡频率的脉冲串乘以原始噪声波形vn(t)来近似表示
热噪声转化为相噪
电流热噪声幅度为
尾电流噪声
差分对的开关行为将像单平衡混频器一样转换尾电流源的噪声。噪声将进入谐振器。输出电压驱动差分对,噪声部分影响过零点的的时间。
(错)上变频后结果只有AM,不影响相噪(如am加在变容管上,将有am——pm转换,
Impact of Indirect Stability on PhaseNoise Performance of Fully-Integrated LC Tuned VCOs)
下变频将影响并注入谐振器
差分对噪声
     只有特定的噪声部分才会对整体相噪有影响,谐振器的白噪声在各谐波处被过滤,尾电流白噪声只在2f出有大的转换增益。但差分对中脉冲序列对白噪声采样,造成任何偏移频率wm的无限累计。
    任何实际上的差分对需要足够的电压偏移来开启,这由谐振器的电压提供。因此差分对的噪声不是被脉冲采样,而是由有限宽的时间窗口采样。这个窗口高度和跨导成正比,宽度由尾电流以及电压过零点的斜率决定。输入噪声谱密度和跨导成反比。因此采样带宽越大,噪声越小。分析显示,噪声带宽积是恒定的。在考虑到采样带宽的频率转换累计,相噪表达式变成
lesson模型
总结以上
式中 I为偏置电流,V0为振荡幅度,伽马为2/3(当偏置电流小,振荡幅度小于电源电压,差分对表现为电流开关对,且
)但是当偏置电流变大,振幅收供电电压限制,保持不变(不和电流成比例了),偏置电流继续变大,将引起差分对对噪声系数的贡献将变大,因此尾电流只能大到刚好满足最大振幅。
闪烁噪声上变频
      靠近振荡频率时,相噪的斜率从-20变为-30,这是因为闪烁噪声上变频。
      wm处的尾电流闪烁噪声上变频到振荡频率附近,是作为am噪声的。因此,如果没有高增益的变容管,闪烁噪声将不会贡献相噪。(新理论显示也会)而差分对的闪烁噪声将会调制过零点同时注入一个噪声电流,其由被2f0脉冲采样的闪烁噪声组成。因此wm处的闪烁噪声产生wm和2w0附近电流。这两个频率都被谐振器衰减,也不能解释出现在w0附近的闪烁噪声。结论为闪烁噪声上变频的机制和热噪声完全不同。

Physical processes of phase noise in differential LC oscillators.pdf

楼主:
参考论文写错了,是Physical processes of phase noise in differential LC oscillators

网友(2022-05-05):
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A(2022-07-28):
新理论的话,闪烁噪声上变频主要是因为,波型的非对称性,正弦波的上升下降斜率/时间占比不同,造成ISF函数的DC值不为零,所以非对称波型对于低频的闪烁噪声鲁棒性更低。

网友B(2022-08-31):
引用 网友A:
新理论的话,闪烁噪声上变频主要是因为,波型的非对称性,正弦波的上升下降斜率/时间占比不同,造成ISF函数 ...

请问有参考论文可以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参考论文可以看吗

去看看yizhe hu发的tcas II:
Oscillator Flicker Phase Noise: A Tutor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