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cortex-m3构建可编程SOC过程中burst传输时AHB总线的HADDR等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5-09):
求助各位大牛:
我是新手小白,前段时间了解了AHB总线协议,并用arm官网给出的cortex-m3 Eval版用Xilinx A7系列FPGA构建了一个SOC系统。
现在我想在ARM端通过INCR模式连续读取FPGA端的fifo中数据,但不知道如何通过C语言使AHB总线的HADDR递增,并且控制改变HBURST模式,使其变成Burst传输状态,
在网上看到许多stm32的相关控制,但移植过来都无法达到目的,目前我只能实现signle传输,利用for循环也只能是两次间隔一段时间的signle传输。
请对此方面了解的大佬指点一下,已经困扰我好几天了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佬们稍微指点一下呀

网友A:
这个软件层面的问题,我这个小白也提个思路你看看行不行,C的代码运行效率是很慢的,可能就对应了signal传输,你可以把汇编代码放上去跑一下试试看。

网友B:
不应该通过C去实现AHB协议,读fifo是很快的,你C执行一次命令都不止一个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层面的问题,我这个小白也提个思路你看看行不行,C的代码运行效率是很慢的,可能就对应了signal传 ...

好的好的,谢谢你。我昨天试了下在汇编写的读数据函数,发现还是同样的问题,今天我再试试全都放在汇编中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通过C去实现AHB协议,读fifo是很快的,你C执行一次命令都不止一个时钟 ...

谢谢你,我再试试通过汇编的方式

网友A:
楼主客气了,因为本人是做前端设计的,还没有能力去负责总线或cpu接口的设计,所以只能给出猜想的结论。楼主有结果之后麻烦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客气了,因为本人是做前端设计的,还没有能力去负责总线或cpu接口的设计,所以只能给出猜想的结论。楼 ...

刚试了一下将循环也放在了汇编中,跑了一次仿真,还是不行,感觉不是程序快慢的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memcpy,此函数好像也有汇编写法,以前有大佬好像网上贴出来过,可以参考下思路;个人感觉不论是循环直接用C还是汇编编译后其实都是让MCU去计算好了下次地址值。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Cortex M3如何实现burst传输,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mark一下。

楼主(2021-06-19):
听说好像cortex-M3不支持突发传输,至少用ARM官方下载的软核移植到FPGA上不支持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能不能推荐一下A7的开发板啊

网友:
这个思路不太正确,软件本来就很慢,arm体系结构也没有规定软件可以以硬件的方式来快速burst大量数据,数据很快还是靠指令来完成数据处理,但是指令又执行很慢。
这个操作是硬件DMA来完成的,需要注意。因此这种划分是计算机体系结构权衡的结果,其实如果你自己设计指令集,或者在arm基础上魔改,增加自定义的指令,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11-25):
首先要确认下你用的M3是不是支持burst,有可能cpu本身是不支持的,那就只能通过外置DMA来实现mem中的数据搬移

网友:
读FIFO数据,一般是读FIFO的固定地址,不需要ahb进行increment burst操作的。

网友:
去追一下具体implementation rtl code, 看看hburst 什么情况下incr4/8/16 ?然后我去找个一个版本的rtl code, trace后发现Hburst tied to fixed constatnt  - 3'b001, namly burst from cortex - m3 is not supported !

楼主(2021-12-30):
已经有结果啦各位,2021年6月19日我回复过各位啦,应该是cortex-M3内核连接到AHB总线上不支持突发传输,只能single传输,大家以后做开发的时候也要多注意这些类似情况啊,省得废了好大的劲还找不到错误所在

网友(2022-02-26):
这种对burst传输的支持,一般都是硬件层面上设计的。‘软件层面上,不管是修改c代码,还是汇编代码,应该都没法做到。

网友:
我记得堆栈操作是burst的,有段时间没看,不确定
ASM("pop r0")
ASM("pop r1")
ASM("pop r2")

网友C(2022-04-11):
楼主为啥说M3不支持burst
M3有3个总线,只有IBUS不带burst,Dbus和sbus都是可以burst的,不过不能指定burst类型,都是incr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啥说M3不支持burst
M3有3个总线,只有IBUS不带burst,Dbus和sbus都是可以burst的,不过不能指定burst ...

是的,取指是一定Single传输的,而取数一定是Burst传输,不过这个Burst可能只有一次传输罢了。

参考: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1196/la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