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想问有没有输入共模电压和输出共模电压不同的运放结构

楼主(2021-05-10):
想问大佬们有没有输入电压共模和输出共模电压不同的全差分运放结构,运放需要做全差分的负反馈,需要输入一个共模反馈,输出一个共模反馈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压本来就是可以不同的。
输入和输出一个共模反馈又是什么含义?

网友:
输入共模电平,前级电路给你。输出共模电平,本级运放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的问题。
输入和输出的共模电压本来就是可以不同的。
输入和输出一个共模反馈又是什么含义? ...

类似于这种话,就是需要反馈电阻但是输入的共模和输出的共模不一样

网友(2025-04-20):
同问,请问楼主有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