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 l1内数据被篡改

楼主(2021-05-10):
单步调试soc,当soc在配置其中一个外设的寄存器的时候,当执行完配置外设寄存器的cfg寄存器后,发现 L1内的大片地址数据被篡改。在外设模块抓取到了配置外设的操作,说明地址路由应该是没啥问题的,但是很奇怪,为什么配置外cfg寄存器后,就出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有大神遇到过吗?或者可以提供一些思路吗?万分感谢

网友:
仿真一下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 back?

已解决,是因为同一块ram对应了两个地址段,所以数据被篡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