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sar仿真求助

楼主(2021-05-11):
最近在设计一个两级pipelined-sar adc,目前还在最简单的搭电路阶段,第一级和第二级都是6bit,单独仿真都没有问题,有效位数均为5.8bit+,残差放大用的何乐年那本书上的veriloga代码写的OTA,闭环增益设置为64,但是连在一起仿真的时候最终结果只有5bit,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希望有经验的大佬给点提示。电路结构类似于下面两张图,只是ADC位数有区别,仿真结果中CLKS为采样时钟,CLKC为比较器时钟,vresp为第一级ADC上极板电压,vncap_2nd为第二级ADC上极板电压,OUT为比较器输出结果。S2为残差放大信号(高电平时放大,低电平复位)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如果你两个sar单独仿都能工作的话,估计是你中间的放大器哪里出问题了。你可以尝试把输入设成DC,看时域波形哪里错了。应该自己仿仿就能发现了。我们这里也看不到你的全部电路,而且这个系统也不简单,很难一下子说出来你哪里错了哇

网友A:
因為不知道你是怎麼做的~我只能根據我以前做過的猜測
如果你第一級是做6BIT的話 我想開關應該就是六個
那其實第一級的有效位數其實只有5bit 最後一位是要用來復位的
你看一下你是不是每次剩餘電壓都是偏同一邊
如果是的話應該就是我說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知道你是怎麼做的~我只能根據我以前做過的猜測
如果你第一級是做6BIT的話 我想開關應該就是六個
那其 ...

我是上极板采样,所以开关只有5个,我在文献中也看到类似你这种说法:
“对于一个M1位的SAR ADC来说,量化出最低位数字码后即可结束这一量化周期,所以此时在DAC上极板上的余量仅为输入信号减去前M1-1位数字码的信息,而在两级pi-sar中,余量放大器放大的信号应该为输入信号减去全部M1位数字码的信息,为了减去最低数字码的信息,第一级M1位DAC的电容数量相当于M1+1位SAR ADC中DAC的电容数量”。

也就是说对于我的6bit第一级上级板采样的SAR ADC,实际位数应该做到7bit吗?
那如果是下极板采样,是否就只用6b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上极板采样,所以开关只有5个,我在文献中也看到类似你这种说法:
“对于一个M1位的SAR ADC来说,量 ...

可以這麼說沒錯~就是如果想要做到6BIT的話
要在多一組開關讓最後的剩餘電壓復位才能讓放大器放大
不然進到下一級的SAR ADC時你會有一個很大的偏移這個操作時序其實有點複雜
建議是先建立模型來驗證會比較快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A:
可以這麼說沒錯~就是如果想要做到6BIT的話
要在多一組開關讓最後的剩餘電壓復位才能讓放大器放大
不然進 ...

那这添加的一组开关应该放哪呢?控制电容切换的开关数目是固定的啊,如果不增加电容的话,怎么增加开关呢?

网友(2022-03-14):
可以问一下您参考的文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