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virtual sequence做同步的问题

楼主(2021-05-11):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就是virtual sequence不是用来做不同sequence的调度吗?那我直接在case中按顺序start不同的sequence不行吗?

网友A:
完全可行。
不过vseq中更强大专业而已:
vseq中定义rand变量,然后可以在其他vseq中uvm_do_with去约束它。
vseq添加到 seq_lib里,然后可以选择算法随机执行。
等等等等。
uvm毕竟是个方法学,你可以随意使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分object和component就是让你在规定的地方做规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行。
不过vseq中更强大专业而已:
vseq中定义rand变量,然后可以在其他vseq中uvm_do_with去约束它。

十分感谢

网友B:
可以。多数情况下这也是比较推荐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数情况下这也是比较推荐的做法。

懂了,谢谢

网友C:
不止是调用顺序,我在virtual sequence中对要执行的sequence进行很多前处理和后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不同的virtual sequence然后创建不同的test去启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止是调用顺序,我在virtual sequence中对要执行的sequence进行很多前处理和后处理。不同的处理方式就是不 ...

请问下这个对sequence的前后处理可以放在case中吗,不放在virtual sequence中,放在virtual sequence中的优势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对sequence的前后处理可以放在case中吗,不放在virtual sequence中,放在virtual sequence中的 ...

这个就都可以。但是我的需求要在virtual sequence的body方法中,创建一个repeat loop,在loop中先做一个前处理,再启动seq,达到每一个激励都获得一个独特的属性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都可以。但是我的需求要在virtual sequence的body方法中,创建一个repeat loop,在loop中先做一个 ...

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