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之间通过gds,版图转化问题。

楼主(2021-05-11):
我想通过gds将所有需要的版图转化到同一个Library下面。如果将所有gds都指向同一个Library,出现的问题是当现在转入版图与之前转好的版图中存在相同类型器件时,现在转入版图里的器件就成了之前转入版图里类型相同的器件,而却尺寸也是之前的,导致整个版图乱掉。我试过两种办法:1,将库里通过gds调进来的cell删除,将版图打散复制到自己的库下面(。。。)太麻烦。。。
                          2,每一个版图建一个Library。
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设置可以解决,版图导入同一个库时,每次都能重新调用器件,而不是直接在库里调用原有的器件。各位大神求指点,万分感谢。

最佳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我的版本太低吗15的,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这边使用的616,还有一个方式,  在cell选线卡里面,在stream name里面输入*,然后再cell里面输入*_new,这样可以将所有cell name加上new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在stream in里没找到rename的选项,能否具体点。第一次接触,期待您的回复。 ...

IC61版本

网友A:
The layer number used in gds is different.
Only the same tech can be tied to the same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layer number used in gds is different.
Only the same tech can be tied to the same library.

是的,但我还是不太理解我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我导入一个inv到text里,这时cell中会出现plvt_1(w=300n  l=60n),nlvt_1,m1_gt.当我再导入一个inv_3v(plvt_1(w=600 l=120))到text时.这时cell中就不会出现plvt_1(W=600 L=120)的器件。而是直接用之前的plvt_1(w=300    l=60) 。

网友B:
文件名相同,肯定会被覆盖啊,  多建几个library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相同,肯定会被覆盖啊,  多建几个library吧

谢谢,除了这个还有其他办法吗?我想的是再导入gds时的界面上有没有什么设置或者可以load的脚本,使cell中的器件不被覆盖掉。每个都建library实在太多。

楼主:
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网友C:
在stream in options General菜单里面将write mode改成re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ream in options General菜单里面将write mode改成rename

您好,我在stream in里没找到rename的选项,能否具体点。第一次接触,期待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tream in options General菜单里面将write mode改成rename

我用的时61版本,呃51的我也找了找

楼主:
是因为我的版本太低吗15的,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D:
不同工艺的gds?
那你的layer map 怎么弄?layer number 冲突怎么弄
tf 又怎么弄。
如果这样可以,你公司的前辈早都弄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工艺的gds?
那你的layer map 怎么弄?layer number 冲突怎么弄
tf 又怎么弄。

就是换工艺了,让自己写用到层次的map,然后转过来。我也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工艺的gds?
那你的layer map 怎么弄?layer number 冲突怎么弄
tf 又怎么弄。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啥好方法。
有的话大部分模拟版图可能就失业了

网友E:
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假设有4个单元,分别是3种工艺 A B C。
工艺A 包含单元1,2
工艺B 包含单元3
工艺C 包含单元4
进行你所有要求的结果有一个前提,就是三种工艺DRC rule 上差异不多。
选取能兼容其他两个工艺DRC rule 的工艺作为最终转化的工艺,此用意是减少后期转好后的DRC 修改。如果项目Tapeout 有指定工艺,应先评估跟其他两工艺的兼容问题,如果差异交大的工艺就没必要做转换了(如目标工艺的well  min间距 diff 的min 间距 大于需转工艺的尺寸,转换过来后想要修改DRC 几乎全部修改到器件的层,并要移动器件时就没必要转换了)

步骤1 转换
先假设工艺B 为目标工艺同时兼容工艺A C
建立:
         layer map  A -->B
         layer map  C -->B
使用 工艺B 的.tf 或pdk 建立3个library: libraryA  libraryB  libraryC
单元1,2 利用 layer map  A -->B 导入libraryA
单元3  导入libraryB
单元4 利用 layer map  C -->B 导入libraryC

使用B 工艺验证文件 DRC LVS 对 libraryA libraryC 验证及修改。

步骤2 合并
在libraryB 中建立一个cell (如 all_cell), 调用libraryA 单元 1 2 ,调用libraryB 单元 3, 调用libraryC 单元 4
再建立B 工艺libraryAll
copy libraryB 中的 all_cell 到 libraryAll
copy 时 option 选择 ‘Copy All Views’ ‘Update Instances of Entire Library’ 。
此时 所有器件模块都归到同一个库中libraryAll copy 过程中如果提示相同名字的cell 时 选择自动添加后缀。这样就不会因同名而冲突。

希望对你有帮助
Best Regards,
Thoma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应该是这样的,假设有4个单元,分别是3种工艺 A B C。
工艺A 包含单元1,2
工艺B 包含单元3

谢谢,要比我的方法更严谨。学习了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啥好方法。
有的话大部分模拟版图可能就失业了

华为里面可以用工具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