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原型仿真的问题(vivado+vcs+verdi)

楼主(2021-05-11):
vivado版本:2018.2  vcs版本2017.12   verdi版本:2016
      因为源码里面有design ware的ip,所以不能用vivado直接综合,
      现在的做法是:先用synplify将源码综合后生成.vm文件,在将源码里的pll等换成xilinx的ip,由于有片上ddr,所以还需要加入xilinx的mig的ip,这些都弄好以后,用vivado跑综合,
     综合好后就是vcs和vivado的事情了,先编译库,xilinx官方给了一个用vcs仿真的方法,可以直接导出仿真文件,不过给的是行为及仿真,我们的.vm文件已经被synplify综合过一次了,所以官方导出的那个用不了。
     接下来就i在vivado里启动vcs的仿真,这时候testbench不能加verdi的$fsdbDumplife,和$fsdbDumpvars这两个仿真语句。运行到最后会直接打开vcs的dev,这时候在命令行里找到simulation.sh这个文件,将-gui=verdi

     然后会出现我们就会发现,verdi打开工程需要在仿真的时候加-kdb命令,加了后仿真又跑不了了,又去查了官方文档说,vivado不支持-kdb命令,
    所以最后的原型仿真被我们做成了一个四不像,用verdi打开源码的工程,在加入后仿的fsdb,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大一部分信号名看不了,因为已经被synplify改名字了。

网友(2021-06-13):
同问,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
这是仿真vivado综合后的netlist吗,您好,我有两点疑问:
1. 为什么要采用vivado综合后的netlist仿真,验证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RTL/还是综合的网表,如果是RLT没有必要采用此方法。
2. synplify综合一遍,vivado在综合一遍,这岂不是综合两遍吗?
谢谢。

网友(2022-10-02):
请教
现在用synplify做fpga综合,然后把综合后的.vm文件用vcs做综合后的功能仿真。
但是发现综合后仿时,.vm模块的输出一直都是高阻态,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激励有添加,但是输出一直是高阻态
,是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下面是我用的例子,一个简单的4位加法器,输出一直是高阻态

网友(2024-04-20):
感谢,我的DesignWare生成的文件list中有vcs加密文件,直接用vivado综合会报错,用synplify综合后的edf文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