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C报max_leakage_power的违背呢?

楼主(2021-05-11):
我最近在跑一些小型的(8x8乘法器规模)的纯组合逻辑,但是跑的所有的电路都会报max_leakage_power的违背,这是dc默认的吗?怎样把它修掉呢?

网友A:
DC只做参考。不做实际,和约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只做参考。不做实际,和约束有关

我没有对它加leakage_power的约束,或者说,我没有对DC做任何约束,报这个违背,很奇怪

网友B:
确定没有设置max_power 吗???如果没有自己设置一个大于slack的值呗!

楼主(2021-08-07):
引用 网友B:
确定没有设置max_power 吗???如果没有自己设置一个大于slack的值呗!

设置了也不行,我根本没做关于这个power的任何约束,真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