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ab型LDO补偿求教

楼主(2021-05-12):
      大家好,我最近在做一个classAB型的ldo,浮栅结构的,如下图(省略了前面运放)。因为CL很大为2.2uF,所以A点为主极点;驱动管面积大,Cgs较大,所以B或C(交流短路视为一个极点)为次极点;这两个极点都在带内,导致不稳定。

      我之前的想法是采用CL的ESR电阻产生的零点去补偿B/C次极点,但发现零点比较高,补偿不到,目前零极点位置如下图:
      普通米勒补偿也不行,因为主极点在A点,会把A往外推,起到相反作用。。。

      请问各位大咖们对于这种主极点在输出端的电路,有什么补偿思路吗?谢谢!

网友A:
一般B点和C点的位置差不多吧,然后降低B、C点的输出阻抗即加大前一级的电流 不要用cascode

网友B:
可以用米勒补偿,或者用cascode补偿

网友C:
可以米勒补偿吧,我做过class ab 米勒补偿的运放,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B点和C点的位置差不多吧,然后降低B、C点的输出阻抗即加大前一级的电流 不要用cascode ...

目前没有做cascode,RC还是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米勒补偿,或者用cascode补偿

左边为次极点,右边为主极点的情况,加米勒补偿不会把两个极点拉的更近吗?  因为米勒补偿的等效是在gate端加了一个(1-Av)Cc,所以我的理解是次级点更靠近原点了,主次极点距离更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米勒补偿吧,我做过class ab 米勒补偿的运放,很稳定

见2L回复。
左次极点,右主极点的情况下,米勒补偿不会起到相反作用吗。。。还请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没有做cascode,RC还是比较大

还好吧,看你的驱动电流多大了 超过5mA估计就比较难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边为次极点,右边为主极点的情况,加米勒补偿不会把两个极点拉的更近吗?  因为米勒补偿的等效 ...

参考附件的文献

Re-examination of pole splitting of a generic single stage amplifier.pdf

网友D:
bc之间串个电容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
请教下在BC之间串电容有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之间串个电容对你有帮助吗

仿真看起来没有作用

网友E:
能把波特图发出来看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附件的文献

谢谢,我觉得这篇paper应该对我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波特图发出来看下吗?

带内两个极点挨在一起了

网友E:
红色是相位曲线,在增益降到0的区间内,相位下降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色是相位曲线,在增益降到0的区间内,相位下降太快

对  主次都在带内

网友E:
我就是用的密勒补偿。你的主极点是第二级输出节点的大电容负载导致大的RC常数,次极点能达到这么大的RC常数吗?先写出次极点的表达式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附件的文献

这篇paper的确分析了主极点在output端的miller补偿情况,但实际仿真仿出来是两个极点跟近了,不懂,我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用的密勒补偿。你的主极点是第二级输出节点的大电容负载导致大的RC常数,次极点能达到这么大的RC常数 ...

重载时两个极点比较近,重载时output端RC为欧姆级*uF ; gate端RC为兆欧级*pF    数量级接近

楼主:
仿真了很多次,只要主极点在输出端,米勒补偿就不能分离,跟论文上说法不一致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11-11):
楼主最后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