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 还是 NMOS 做 decap ?

楼主(2021-05-12):
弱弱的问,在VDD的电压差情况下,用PMOS和NMOS做power的decap分别有什么不同的考虑呢?

网友A:
我建议用nmos,因为pmos带个阱,阱这种东西虽说高性能必要,但是风险也大,处理不好各种寄生bjt就来了,甚至latch-up

网友B:
一般都可以,注意打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用nmos,因为pmos带个阱,阱这种东西虽说高性能必要,但是风险也大,处理不好各种寄生bjt就来了,甚 ...

看到有说法,nmos电容在充放电的时候会couple到衬底,而pmos则之间用电源提供couple时 的电流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可以,注意打环;

打环这点确实是要注意,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环这点确实是要注意,谢谢!

打环的必要性在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打环的必要性在于?

Reduce the risk of charging induced latch-up

网友E:
在90nm以上采用单个mos做decap不管用nmos和pmos都差不多,不过建议采用pmos,因为pmos的gate leakage会好些,如果在90nm以下的时候,单个mos做decap有esd风险,不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duce the risk of charging induced latch-up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90nm以上采用单个mos做decap不管用nmos和pmos都差不多,不过建议采用pmos,因为pmos的gate leakage会好些 ...

请教一下,90nm以下,单个nmos 做decap 会有esd风险,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环的必要性在于?

良好的BULK 接触,防止latchup,隔离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