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模混合的电路,数字电路的IO不能围城一个环,如何实现只在一边摆放IO

楼主(2021-05-12):
对于一个数模混合电路的数字部分的版图,需要用到工具(ICC或innovous)进行布局布线

但是数字部分的port有一部分是需要接到模拟部分的,有一部分是要接到芯片外部的,这样只需要将接到芯片外部的port加上IO,同时不能形成一个IO环了,因为如果形成一个IO环的话,就无法将连接到模拟的port接到模拟的部分。
因此在pr的时候,摆放IO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只在电路的一侧摆放IO啊
希望后端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不是在做DEF的时候可以定义吗?
你直接先将IO先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在做DEF的时候可以定义吗?
你直接先将IO先摆好。

谢谢大佬!!不过我不太懂DEF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floor plan,innovos存下来的就是叫def

网友:
IO不是自己摆的吗?你把IO写在def里,定义到你想要的位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floor plan,innovos存下来的就是叫def

谢谢大佬,那具体ICC怎么操作呢

网友(2021-10-24):
using cutter cells and filler cel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