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spectre 电阻 model ?

楼主(2021-05-12):
spectre 电阻 model , foundry一般会给出2类 model, *.mdl 和 *.ckt. 请问使用  mdl 还是 使用 ckt 为好?*.ckt 的例子是这样的:
//******************************************************************
//*                non-silicide p+ poly resistance                 *
//******************************************************************
subckt rpposab_ckt (n2 n1)
parameters l=0 w=0 mr=1 devt=temp resmis_mod=1
//*****mismatch parameters*****
+rshmis = arsh*geo_fac*sigma_mis_r*resmis_mod
+geo_fac = 1/sqrt(rweff*rleff*mr)
+arsh =4.5e-6
+  rrvc0  =  2.590277E-13   rrvc1 = 9.899362E-8 rrvc2 = 4.693265E-16
+  rtc1   = -2.47E-04       rtc2 = 5.81E-07
+  dw = 2.3e-08+ddw_rpposab     dl = -8.500e-08
+  tref = 25                      rsh = 680.6+drsh_rpposab+rshmis
+rweff     = w*0.9-2*dw                rleff   = l*0.9-2*dl

//*****noise parameters*******
+raf = 2 rkf = 1.7E-22 ref = 1 rweexp = 1.01 rleexp = 0.96
+rgeo_noi = pow(rweff, rweexp) * pow(rleff, rleexp)

r1 (n2 n1 n2 n1) polyres_noi_hdl_new  lr=l wr=w rtemp=devt weff=rweff leff=rleff tc1=rtc1 tc2=rtc2 rvc0=rrvc0 rvc1=rrvc1 rvc2=rrvc2 rsh0=rsh tnom=tref af=raf kf=rkf ef=ref geo_noi=rgeo_noi mrr=mr
ends rpposab_ckt

*.mdl 的例子是这样的:
// ******************************************************************
// *        non-silicide p+ poly resistance (three terminal)        *
// ******************************************************************
model rpposab_3t resistor
// *poly resistor
+nonlinform=r coeffs = [-2.37e-04  -7.55e-04]
//*+jc1a     = -3.56e-04       jc1b   = 1.14e-09
//*+jc2a     = -9.69e-10       jc2b   = -3.99e-14
+tc1 = -2.47E-04     tc2 = 5.81E-07
+etch = 2.3e-08+ddw_rpposab   etchl = -8.50e-08
+tnom = 25.0  rsh = 680.6+drsh_rpposab_3t
+cj =1.180e-04+dcj_rpposab_3t  cjsw =7.708e-11+dcjsw_rpposab_3t
//*+noise=1
+kf = 1.7e-22 af = 2 weexp = 1.01 leexp = 0.96 wdexp = 0 ldexp = 0 fexp = 1
// *******************************************************************

网友:
ckt model only has 2 terminals. Model has 3 terminals. If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parasitic from rppoly to bottom layer. You need to have that 3rd terminals.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你理解错了我的疑问.
电阻是3端还是2端,不是我的困惑。我只是不知道 *.mdl 和 *.ckt 这两类区别。
在 *.mdl 里面有2端和3端电阻,在*.ckt里面也有2端和3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