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版图的金属要多宽

楼主(2021-05-13):
各位大师好
最近在画10GHz的版图
跑了后模拟效果都很差
只抽取C或R都很差
我一直不知道金属宽度或距离到底至少要多少
麻烦救救我

网友:
屏蔽线要记得加上。金属的宽度得根据压降情况来调整。

楼主:
真的好苦啊
流片时间剩不到一个月
我根本不曾画过这么高频的版图
现在后模拟都过不了
BUFFER出来的时脉讯号都和前模拟差很多
已经彻底出包了...
我好想哭

网友:
什么工艺啊,最小线宽是多少啊

网友:
金属间距是厚度2.5倍以上,C很小,r算算压降吧。管子上的可以缩孔。复杂交叉的线尽量环境一致吧

网友:
听说我公司老同事还通宵呢,你要做好准备

网友:
阿这,是不是你没有做屏蔽和匹配性不够

网友:
线要走短一点,而且要用高层走,线间距能拉多大就拉多大,至于线宽要具体看c和r了,减小r:增加线宽,叠加金属层,线要走短,用高层,减小c:减小线宽,拉开线间距,用高层,走短线

网友:
小工艺线的话寄生比较大,高频的通道就那几根线,走线最大化的简单化,你要顺畅尽量短,可以跟电路那边沟通下,还有就是用高层金属。

网友:
请描述所使用的工艺,因为工艺不一样寄生重点不一样。另外请附上版图,跟布局画法有关系。
寄生R  的压降问题
寄生C 耦合问题
寄生RC 延时问题

器件布局画法:物理失配问题如 梯度 物理制造偏差 二级效应等。

结合情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