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感觉锁相环里面的可编程分频器ndivider有点复杂啊

楼主(2021-05-13):
感觉锁相环里面的可编程分频器ndivider有点复杂啊,虽然搞锁相环很久了,但是divider感觉一直没搞明白的感觉,如果碰上面试中讲到divider,就搪塞几句过去了,看面试官也不是很清楚的样子,他也不多问了,估计也不太清楚,有哪位大神把各种ndivider的原理搞明白了,能不能给讲一下,比如ps,counter,还有前面一个2/3分频器或者4/5prescaler,后面跟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返回控制字选n/n+1,这种原理是怎么样的,能不能麻烦大神给讲一讲,如果能详细一点就更好了,多谢了。

网友A:
假设prescaler的分频比为N/N+1,P Counter的计数周期为P,S Counter的计数周期为S。P/S Counter均为递减计数,当P Counter的值到零时进行重置并产生一个输出脉冲。当S Counter的值不为零时prescaler的分频比为N+1,为零时分频比为N。

因此整个divider的分频比为S*(N+1)+(P-S)*N = P*N+S。

这些内容随便一本PLL的书应该都会讲,自己揣摩一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其他的实现方式,如2/3分频器级联什么的。

网友:
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2021-12-14):
引用 网友A:
假设prescaler的分频比为N/N+1,P Counter的计数周期为P,S Counter的计数周期为S。P/S Counter均为递减计 ...

非常感谢,PS counter的分频方式我看懂了,级联2/3分频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麻烦也说一下,多谢啦

网友(2024-02-07):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PS counter的分频方式我看懂了,级联2/3分频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能不能麻烦也说一下,多 ...

楼主,你搞明白级联2/3分频器的原理了吗?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