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drc时报错

楼主(2021-05-13):
我们想先把元件摆好跑一次drc看有没有布局错误再连线,但是结果是每个晶体管都有这样的错误,提示有错的地方是有源区,也就是图中红色的地方,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加上tap。意思是加上B端

网友:
加上TAP,就是加上B端

网友:
你们是把NBL.R.1的DRC关掉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