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language示例求助

楼主(2021-05-13):
printf(
"\n%-15s %-15s %-10d %-10d %-10d %-10d"
layerName purpose
rectCount labelCount lineCount miscCount
)
上面这段代码是skill language手册里的示例,我在CIW里输入没有响应,请问下这段代码的功能(或说意思)是什么?

网友:
这语法结构和C语言完全没差别啊,还不好理解吗?那还是从头学起编程吧,不要随便截取一段代码来试了。

网友:
格式化输出。你这只有一段啊。那你对后面这六个变量的定义在哪呢

网友:
后面这几个没有定义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