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NMOS和GDPMOS在ESD保护上有什么异同?

楼主(2021-05-13):
GGNMOS和GDPMOS都是常用的ESD保护器件,他们在ESD保护能力上有什么不同,尤其HBM和CDM模型下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2022-05-20):
CDM 保护使用GGNMOS 和GDPMOS; HBM 保护一般使用 d_npw 和d_pnw  两类 diode

网友(2023-12-01):
引用 网友A:
CDM 保护使用GGNMOS 和GDPMOS; HBM 保护一般使用 d_npw 和d_pnw  两类 diode

啊?不是建议说一级二级device保持一致吗?

网友:
GDPMOS的电流能力弱,但好在几乎无snapback,开启均匀性比较好,但是代价就是面积比较大

网友(2024-05-09):
GGNMOS和GDPMOS 一般都是是用于 CDM 的ESD保护; 不同点是: 两者应用的位置不同;GGNMOS 位于 IO 与 VSS之间;而 GDPMOS

网友(2024-09-04):
VDD 到 IO 之间的 ESD 为什都用GDPMOS 而不用GG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