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 db

楼主(2021-05-13):
请教2个问题1.  icc2  生成ndm   是不是就不用db库了,search path也不用放db的lib路径

2.  mcmm的时候 用 set_temperature ,set_process_nmuber , set_process_label  。是不是 这样sdc中就不用声明
set_operating_conditon了 。

谢谢了

网友A:
问题1 : NDM本身调用DB、GDS、itf、Tech等文件生成的库,不需要在flow中另加,search path就是一个变量,改成NDM的库路径就进行了,加了search path其实就不需要加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了,直接设成文件名就行。

问题2: ICC2的MCMM配置是需要set_operation_condition的,因为operation_condition不完全是scenario,是不包含mode的,主要用来进行OCV derate配置的。况且不同scenario收的约束不一样,ICC2可以根据已创建的scenario来split_constraints,可以man一下这个命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 NDM本身调用DB、GDS、itf、Tech等文件生成的库,不需要在flow中另加,search path就是一个变量, ...

谢谢回复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