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现在主流的都有一些什么工艺啊?

楼主(2021-05-13):
如题。在招聘或者聊天中,会有人问你接触过什么工艺。本人对工艺了解的不够,有些困惑。希望各位大神能解惑,谢谢。

网友A:
哈哈,所以你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只接触过CMOS工艺,65nm, 55nm, 40nm都做过设计。不知道他指的别的工艺是说像BiCMOS, FinFET, FD-SOI之类的,还是指硅之外的工艺,像SiC, GaN, InP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所以你是怎么回答的呢?我只接触过CMOS工艺,65nm, 55nm, 40nm都做过设计。不知道他指的别的工艺是说 ...

对,因为大部分画的都是CMOS,偶尔画别的会搞不太懂,也画过SOI。 我大概的意思是和CMOS平级的那种工艺吧,具体我也不太懂,因为了解的确实太少了

楼主:
阿巴阿巴

网友:
台积电TSMC,东部工艺ESMC,中芯国际SMIC,华润上华CSMC

网友:
TSMC SMIC CSMS 东部

网友:
RF mixed-signal eflash这种吗

网友:
也就是那几家,台积电,中芯国际,华虹宏力 110 um40um

网友:
台积电 中芯国际 最多的110um 4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