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calibre2015安装和lisence安装

楼主(2021-05-13):
求calibre2015 ixl版本,链接也行,但需正常安装的版本,谢谢了!
若不好公开,麻烦加我qq1016902866

网友:
哪个版本?

网友A:
好像论坛里看到过,我当时是为了lisence。需要将系统时间改回2015.win7下可以,win10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论坛里看到过,我当时是为了lisence。需要将系统时间改回2015.win7下可以,win10不行。 ...

我到现在目前都没有弄到完整的,所以都不知道在win7和win10还有这样的区别

网友:
其实安装过的移植一下重新配置license也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