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各位大佬,在防止latch-up的方法中怎么理解避免source跟drain的正向偏压?

楼主(2021-05-13):
求问各位大佬,在防止latch-up的方法中怎么理解避免source跟drain的正向偏压?

网友:
能发全文不,发这么点理解不来啊?或许是热载流子效应的角度?

楼主:
百度里防止闩锁效应的方法中的第二条怎么理解。
防止Latch up 的方法
1.在基体(substrate)上改变金属的掺杂,降低BJT的增益
2.避免source和drain的正向偏压
3.增加一个轻掺杂的layer在重掺杂的基体上,阻止侧面电流从垂直BJT到低阻基体上的通路
4. 使用Guard ring: P+ ring环绕nmos并接GND;N+ ring环绕pmos 并接VDD,一方面可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另一方面可阻止载流子到达BJT的基极。如果可能,可再增加两圈ring。
5. Substrate contact和well contact应尽量靠近source,以降低Rwell和Rsub的阻值。
6.使nmos尽量靠近GND,pmos尽量靠近VDD,保持足够的距离在pmos 和nmos之间以降低引发SCR的可能
7.除在I/O处需采取防Latch up的措施外,凡接I/O的内部mos 也应圈guard ring。
8. I/O处尽量不使用pmos(nwell)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特意去百度了一下那个答案,注意审题,那个人说的是S端D端都要避免正向偏压,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S到衬底以及D到衬底都是反偏diode,所以要避免正偏就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意去百度了一下那个答案,注意审题,那个人说的是S端和D端都要避免正向偏压,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S到 ...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2021-09-10):
衬底接在源级,漏极电压比源级要低就得注意了,我估计这说的是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