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强型密勒补偿求助

楼主(2021-05-13):
如下图所示,看到一种增强型密勒补偿,可以达到极点分裂的作用,请问这个电路补偿后,电路极点位置是如何变化的?有相关的paper推导吗?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所指的‘增强型’密勒补偿和普通的密勒补偿有什么区别?这个图看着有点像专利里面的图。

网友B:
这是miller补偿的一种方式吧,文章里面说增强型,应该不是通用的叫法,你搜搜一篇文章
a transient 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DO regulator with buffer inpedance attenuation
希望对你有启发

网友C:
MPSF作为缓冲级,将第一级运放输出(大R)和功率管栅(大C)分开,这个本来的低频极点就被分成两个高频极点,主级点在输出;

但是CC2的作用我搞不懂:
如果CC2是密勒补偿,那么会导致输出阻抗降低,主极点(输出极点)向高频移动,这会降低PM,所以应该不是密勒补偿;
CC2的接法应该会产生一个正零点,不知道怎么去抵消一个极点?
CC2是否会导致在不同负载下,主次极点交换位置?这也是一种补偿方式,但我一般不认同这种做法,因为对于LDO,负载不可预测,总有可能负载处于主次极点重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所指的‘增强型’密勒补偿和普通的密勒补偿有什么区别?这个图看着有点像专利里面的图。 ...

对,这是专利里的图,不太清楚这个Cc2,接在了电流镜的Gate端,是怎么影响原极点位置的,所以希望有加了Cc2之后的传输特性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miller补偿的一种方式吧,文章里面说增强型,应该不是通用的叫法,你搜搜一篇文章
a transient enhance ...

好的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SF作为缓冲级,将第一级运放输出(大R)和功率管栅(大C)分开,这个本来的低频极点就被分成两个高频极点 ...

嗯 源跟随器我知道,把原极点分裂成两个高的极点,就是Cc2不懂,之前没见过接在电流镜gate端的接法,一般是接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端

网友:
这个是专利里面的prior art,专利的创新是另外加入了零点

网友D(2023-04-21):
因为密勒补偿引入前馈通路的问题,发展出来current buffer来切断前馈通路,AHUJA加以改进发展出了CASCODE密勒补偿,再后来发展出了inverting current buffer 密勒补偿,这个就是反馈回来接到电流镜的反相CB米勒,先通过MN2A和MN1A的电流复制比m放大cc再叠加后面增益的米勒效应,你可以参考这篇原始文档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D:
因为密勒补偿引入前馈通路的问题,发展出来current buffer来切断前馈通路,AHUJA加以改进发展出了CASCODE密 ...

感谢解释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