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xa混合仿真报错找不到libfsdb.so

楼主(2021-05-14):
做混合信号仿真,top是数字的,利用xa自带的加法器例子跑下来没问题。但是用自己项目的仿真就一直报错dump有问题。
报错信息如下图

xa.log里的报错信息

xa.log里的报错信息

我的根目录了下的.cshrc里面设置有verdi_home.

top_tb里面fsdb是这样写的

如果单独用vcs 或者xrun来跑纯数字的仿真,没有这个报错,dump波形也没有问题。为啥混合仿真就有问题?是xa有啥没配置对的吗?

楼主:
有人懂吗?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在仿真命令里面加上命令 -debug_access+all  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15):
牛!
我现在遇到了跟你同样的问题,但是已经加了-debug_access+all,还是报这个错误。猜测是VERDI_HOME版本的问题,能不能看一下你的VERDI_HOME路径下是不是能找到libfsdb.so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