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GMOS的钳位电压是指哪个电压?1欧姆原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1-05-14):
GGMOS的钳位电压是指哪个电压?是Vhold吗?
1欧姆原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A:
钳位电压是指vhold电压,定义为不管电流怎么变,电压基本不变,这个电压就是钳位电压
1ohm原则是为了保护器件定义的,标准情况下2kv HBM等效1.33A峰值电流,能够产生1.33V压降,这个压降加上CLAMP的钳位电压,可能会超过PAD处的device抗压,所以需要限定这1ohm电阻,否则ESD的效率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压是指vhold电压,定义为不管电流怎么变,电压基本不变,这个电压就是钳位电压
1ohm原则是为了保护器 ...

钳位电压如果是Vhlod的话,随着电流的释放,ESD端口电压会上升的啊(看TLP曲线可知)
如果按照Vhlod 去计算1欧姆原则,那这个“钳位电压”会上升,通过计算岂不是没有一个基准值?

网友:
1欧姆原则是一级ESD的要求,如果GGNMOS用过二级ESD保护,二级放电路径的电阻的要求更松

网友B:
Please sare more information

网友C:
1欧姆原则一般是针对HBM和MM模型得来的标准,如果考虑CDM模型,1欧姆原则有些偏大了,比如TSMC N12 rule,HBM和MM要求一级ESD路径电阻为1欧姆,但是考虑CDM 5A rule,要求一级ESD路径的电阻0.1欧姆(core ga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钳位电压如果是Vhlod的话,随着电流的释放,ESD端口电压会上升的啊(看TLP曲线可知)
如果按照Vhlod 去计 ...

如果有TLP曲线可以看,你留足margin去选择对应设计电流情况下的vhold就行了啊,肯定是不能选V_trigger当vhold的剩下的就看你留多大的margin了,你要做得保险,把vhold选大一点,牺牲面积保证ESD性能也不是不可以

PS:  每次signoff都得自己做,这才是最难的

网友D:
1ohm 是根据你用GGMOS的被保护device所能承受的break down voltage算出来的。
很多情况下并是不1oh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TLP曲线可以看,你留足margin去选择对应设计电流情况下的vhold就行了啊,肯定是不能选V_trigger当v ...

我一直拿Vhold去计算钳位电压,并用Vhold去计算泄放路径电阻。
但由TLP曲线可知,GGMOS在达到Vhold电压后会上升,也就是说,按照Vhold去当GGMOS当钳位电压,算出来ESD Rail电阻是过于乐观的。
这里你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ohm 是根据你用GGMOS的被保护device所能承受的break down voltage算出来的。
很多情况下并是不1ohm ...

你说得对的,那计算电阻的时候GGMOS的钳位电压怎么去 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欧姆原则一般是针对HBM和MM模型得来的标准,如果考虑CDM模型,1欧姆原则有些偏大了,比如TSMC N12 rule,H ...

同意你的观点,那计算电阻的时候GGMOS的钳位电压怎么去 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ease sare more information

我一直拿Vhold去计算钳位电压,并用Vhold去计算泄放路径电阻。
但由TLP曲线可知,GGMOS在达到Vhold电压后会上升,也就是说,按照Vhold去当GGMOS当钳位电压,算出来ESD Rail电阻是过于乐观的。
这里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拿Vhold去计算钳位电压,并用Vhold去计算泄放路径电阻。
但由TLP曲线可知,GGMOS在达到Vhold电压后 ...

I-V曲线,V上升的原因是I上升了,你如果定下了设计的I值,对应的VHOLD就是你的设计值,在这个基础上留点margin。
这个margin+你走线上留的margin去做,基本就能保证通路上的电压不会超过你的设计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曲线,V上升的原因是I上升了,你如果定下了设计的I值,对应的VHOLD就是你的设计值,在这个基础上留点m ...

也就是说我应该取It2这一点对应的电压值,也就是GGMOS的钳位电压。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我应该取It2这一点对应的电压值,也就是GGMOS的钳位电压。
多谢解答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the knowledge myself to learn in detail looking for some testbenched gow to run these simulations.

Please refer some good docs for the same.

tnx in adva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的,那计算电阻的时候GGMOS的钳位电压怎么去 取呢?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看HBM LEVEL对应的current Ic大小,找到ggmos对应的TLP voltage Vtlp.
这个时候就是Vtlp+Ic*R<Vbd device break down voltage就可以确认R的大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的观点,那计算电阻的时候GGMOS的钳位电压怎么去 取呢?

GGNMOS的嵌位电压,你可以通过TLP测量得到I_V特性曲线,从而计算出GGNMOS的导通电阻

网友(2021-12-23):
学习一下,感觉还可以再讨论讨论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钳位电压是指vhold电压,定义为不管电流怎么变,电压基本不变,这个电压就是钳位电压
1ohm原则是为了保护器 ...

一欧姆原则指的是?在线等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TLP曲线可以看,你留足margin去选择对应设计电流情况下的vhold就行了啊,肯定是不能选V_trigger当v ...

为了保护内部器件不被击穿,钳位电压也就是VHOLD电压不是选择小的吗?这样ESD器件更容易导通,VHOLD电压加上线阻也不会超过内部器件的B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