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spf文件

楼主(2021-05-14):
最近在做DFT,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scan的control使用了很复杂的设计,有时序单元,在DFT的时候使用了internal pin flow,def文件没有问题

但是使用internal pin flow后,生成的spf文件不全,没有internal设置,不能用于ATPG!!

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弄??

网友:
这种可以把spf不全的地方手动增加

网友A:
init_setup里将需要的激励写出来,让internal signal使能进入dft模式。
atpg的工具在生成atpg时候,可以force这个信号为1(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netlist里,强行将这个信号tie 1),让产生atpg的工具能识别。
这样生成的pattern就可以跑simulation(因为pattern里会自动将init_setup的pattern放在前面,就可以产生enable DFT的信号),这个时候的netlist就用正常的netlist(而不需要前面强行修改tie 1的netlist)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A:
init_setup里将需要的激励写出来,让internal signal使能进入dft模式。
atpg的工具在生成atpg时候,可以for ...

您好,请教一下,您这个init_setup是在哪里设置,我用的是TetraMAX工具,可否看一下您的激励

网友:
ATPG推pattern更多的关注是PI和PO,PI给stimulus,PO吐response,internal pin对DFTC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TetraMAX是理解不了的。因此需要在write_test_protocol之前将internal flow 先disable掉,即set_dft_drc_configuration  -internal_pins disable,然后再write_test_protocol,然后在生成的spf文件基础上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