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单元并未能贴着BORDER放置

楼主(2021-05-14):
用Encounter 做PR时,怎样做才能让Stand_cell尽量贴着border来放置,我做的PR不够紧凑,求大神指点!,我看网上的有些作品他们都做得很紧凑

网友A:
你干嘛要让Stand_cell尽量贴着border来放置,目的是什么,贴着border来放置能实现你的目的吗

网友:
你可以减少PR的面积啊,这样最后出来的PR就比较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嘛要让Stand_cell尽量贴着border来放置,目的是什么,贴着border来放置能实现你的目的吗 ...

这样的间隙会带来 DRC 错误,整个数字模块的DRC错误会是海量的,所以想问问前辈们会怎样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间隙会带来 DRC 错误,整个数字模块的DRC错误会是海量的,所以想问问前辈们会怎样处理

...

你这个是加的什么endcap吗,加endcap要用加endcap的方式,加filler有filler的方式
如果是你手动脚本加的,脚本加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加的什么endcap吗,加endcap要用加endcap的方式,加filler有filler的方式
如果是你手动脚本加的 ...

顺便问一下这tech_standar.lef 文件,是不是缺一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