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LVDS接收器是否需要在差分输入端加上100Ω电阻

楼主(2021-05-14):
需要实现上图这样的从 L号转换为CMOS信号的功能,要做一个LVDS接收器。
现在不清楚图中那个100Ω的终端匹配电阻只是在仿真时加上,还是要做在实际电路里,放在M1和M2之间。

网友:
应该是在实际电路里也要加上的

网友A:
Yes, required to balance the termination at both side TX and RX.

Also to maintain the DC common mode between two differential inpu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Yes, required to balance the termination at both side TX and RX.

Also to maintain the DC common mod ...

谢谢。DC common不是由LVDS TX端发过来的吗?

是不是需要AC couple,然后在receiver差分输入这里另外给一个DC bias?

网友B:
LVDS transmitter的话应该都是current mode,没有100ohm resistive loading的话输出会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DS transmitter的话应该都是current mode,没有100ohm resistive loading的话输出会饱和的。 ...

谢谢。
意思是LVDS TX传输过来的是电流信号,然后需要这个电阻把它转成电压信号吗?

楼主:
糊涂了,LVDS传输的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糊涂了,LVDS传输的到底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电流信号

楼主:
那为啥LVDS定义的是350mV振幅的信号...不应该是多少电流么...

网友C:
LVDS is a differential signaling system, meaning that it transmits information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oltages on a pair of wires; the two wire voltages are compared at the receiver. In a typical implementation, the transmitter injects a constant current of 3.5 mA into the wires, with the direction of current determining the digital logic level. The current passes through a termination resistor of about 100 to 120 ohms (matched to the cable's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to reduce reflections) at the receiving end, and then return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via the other wire. From Ohm's law, the voltage difference across the resistor is therefore about 350 mV. The receiver senses the polarity of this voltage to determine the logic level.

wiki上lvds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ki上lvds的介绍。

3Q,这个基本定义里确实说了transmitter就是发送3.5mA的电流。

之前看下面这个LVDS TX电路,以为发送端的RT-T就把电流转成电压了,所以不清楚接收端的RT-R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3Q,这个基本定义里确实说了transmitter就是发送3.5mA的电流。

RT-T是始端匹配电阻,减小始端反射的。当信号跑到终端后,由于终端存在一定的阻抗不匹配,会有部分信号反射回来,如果没有始端匹配电阻去吸收反射,这个反射会等幅度反射回去,恶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T是始端匹配电阻,减小始端反射的。当信号跑到终端后,由于终端存在一定的阻抗不匹配,会有部分信号反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T是始端匹配电阻,减小始端反射的。当信号跑到终端后,由于终端存在一定的阻抗不匹配,会有部分信号反 ...

你好,现在TX和RX电路core部分做出来了,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LVDS TX是通过将3.5mA电流在100Ω电阻上产生摆幅350mV的电压信号,如果收发端都有一个100Ω的电阻,那么TX和RX一起联仿时两个100Ω的电阻就并联成了一个50Ω的电阻,传输的电压信号就只有3.5mA*50Ω=175mV的摆幅了。请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TX和RX电路core部分做出来了,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LVDS TX是通过将3.5mA电流在100Ω电阻上产 ...

这个属于double termination 吧 看样子你得产生7mA 的电流了

网友:
你首先搞明白lvds的驱动器那边采用的是什么结构,如果是电压模驱动的话,接收器就不需要电阻,但是是电流模驱动,就需要电阻来产生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TX和RX电路core部分做出来了,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LVDS TX是通过将3.5mA电流在100Ω电阻上产 ...

始端匹配会消耗电流,你要产生~7mA的电流。

网友(2024-06-07):
老哥,图里的文献来源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4-09-09):
为了匹配 50欧

网友:
实际应用时匹配传输线阻抗用的,外围应用加时可选不同阻值更好的匹配传输线。当然也有产品内部加了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