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保证TX mixer输出是fLO+fin,而不是fLO-fin?

楼主(2021-05-14):
各位大神,小弟问个问题,就是TX中LO信号频率为fLO,I Q两路基带信号频率为fin,那我想让TX mixer输出频率是fLO+fin,而不是fLO-fin,这个怎么保证呢?是LO buffer电路保证的吗?跪求解答啊

楼主:
没人吗?求解答啊

网友A:
做加法还是减法的选择(把lo的pn极性交换一下即可),原理就是sin(a+b)和sin(a-b)展开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加法还是减法的选择(把lo的pn极性交换一下即可),原理就是sin(a+b)和sin(a-b)展开式 ...

谢谢,我的疑问是怎么保证mixer不会把LO时钟的p当成n?还有就是怎么保证我设计的LO I路时钟,mixer不会当成Q路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疑问是怎么保证mixer不会把LO时钟的p当成n?还有就是怎么保证我设计的LO I路时钟,mixer不会当 ...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你要结合IQ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正常是I 领先Q90度,你如果把I路的lo反向,I就落后Q 9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你要结合IQ就很好理解了,如果正常是I 领先Q90度,你如果把I路的lo反向,I就落后Q ...

谢谢大神,我还想问下就是:1.为啥正常默认I领先Q90度?不是Q领先I 90度?2.还有就是假设LO buffer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I路时钟比Q路时钟领先90度,但是如果LO buffer 在上电时Q路先有输出,那会不会导致mixer把Q路当成I路时钟?从而导致输出频率由flo+fin变成flo-f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还想问下就是:1.为啥正常默认I领先Q90度?不是Q领先I 90度?2.还有就是假设LO buffer在正常 ...

跟上电的先后没有关系,I路领先Q路90度,就是cos(wt) + i* sin(wt) =  e^(jwt),(因为cos领先sin 90度)把这个信号和fin混频(做乘法),对应是幂次相加

如果把Q路的PN交换,就变成了cos(wt) - i* sin(wt) = cos(-wt) + i* sin(-wt)  =  e^(-jwt),混频后幂次上就相减了

或者你可以理解成IQ直接交换sin(wt)+cos(wt) = cos(pi/2-wt) + sin(pi/2-wt) = e^j(pi/2-wt)=,混频后幂次仍然是与fin相减的(常数项不影响)

这个跟上电顺序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上电的先后没有关系,I路领先Q路90度,就是cos(wt) + i* sin(wt) =  e^(jwt),(因为cos领先sin 90度) ...

好的,非常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