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8051IP核设计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5-14):
最近在照着《8051软核处理器设计实战》这本书进行8051IP核的设计,主要有以下几个疑问:
(1)整个书本好像只描述了运行功能相关的代码,没有提及存储器的设计,如果想要整个模块跑起来,是不是需要在Quartus库里面用它自带的ROM和RAM来连接之前设计的各个功能模块。
(2)这本书还给出了一套验证文件,网站上说只要运行tb他就会自动调用测试所需要的文件并输出结果,我用Questasim在没有连接任何存储模块的情况下直接运行了,看起来能正常运行,这样的话我是否可以只实现内部寄存器,不用实现外部寄存器。同时对于这一套仿真文件的运作方式也不是很了解,可以的话能否讲解一下。
(3)同样的,这本书里面也没有提到UART,定时器的实现,如果没有这两个模块是否会影响该IP核的工作,进而影响后面结果的仿真

网友A:
针对问题,个人看法如下:(1):你可以看下r8051_design的架构图,对应的代码在tb中实现(例化)。针对前端设计而言,把通信端口设计好,在后端设计时把ROM、RAM等macro单元merge进来;针对验证来说,要么采用IP商提供的model,要么自己用寄存器(register)来替代(FPGA实现也类似)。
(2):这本书主要讲述8051的指令集实现,关于采用何种方式实现slaver的集成(何种总线)、中断处理模块、外设通信接口等知识并没有涉及,这需要读者自己深入学习。这套仿真资料,主要用来验证指令操作(课本中的指令)。
(3):如(1)(2)所述,如果你想实现一个MCU的功能,这份资料还不够,可以找找基于oc8051的SoC资料,或者看些RISC-V的资料(以后用到的机会会更多)。

希望以上看法,能有用!

r8051_tb的结构图:

网友:
有沒有大神可以指導一下...小弟我最近也是在學習80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问题,个人看法如下:(1):你可以看下r8051_design的架构图,对应的代码在tb中实现(例化)。针对前 ...

感谢回复,为了做本科毕设然后找到了这本书来学习,由于留出来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简单浏览了一下资料就开始做了,写论文写到后面发现有些不对劲所以就上来提问。看了您的回复我有了以下一些想法:
(1)根据您给出的结构图,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所提供的tb相当于实现了片内ROM和RAM,我无需另外添加Quartus的存储器IP核,就可以直接验证自己设计的8051IP核是否正确。
(2)作为毕设的话,如果按照书上设计的内容不够,还需要添加什么模块。书上有提到UART、计数器还有内外存储器。但是我在看到别的设计里还提到了ALU,这个设计的ip核是已经包含了ALU了吗?
(3)另外,关于本书的除法器实现方式我有点不太明白,看起来和网上其他的算法不太一样,在除数和被除数的比较过程中我没看懂,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举例说明一下这个除法器的运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为了做本科毕设然后找到了这本书来学习,由于留出来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简单浏览了一下资料就开 ...

(1)关于memory,你可以直接调用quartusii的IP,但要确保接口匹配;(差异不大)
(2)建议把8051指令集(100多个)的内容再看几遍,这样你就理解ALU(算术、逻辑指令);(3)既然是毕设,那就需要知道你论文的创新点在哪里,不清楚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老师才是审核和发问的人)。如果你想在除法器或乘法器上做文章,那就要多去找这方面的资料看看,然后通过仿真来验证你的方法。

divide文档做了下修改(如下),自己添加些激励去仿一仿(自己建testbench),直接看代码有时会比较难理解。

module div_8(
output [15:0] divide,
input  [7:0] a, b);

reg  [7:0]     ans;
reg  [7:0]     rem;
reg  [7:0]     x7;
reg  [7:0]     x6;
reg  [7:0]     x5;
reg  [7:0]     x4;
reg  [7:0]     x3;
reg  [7:0]     x2;
reg  [7:0]     x1;
reg  [7:0]     x0;

reg  [1:0]     y5;
reg  [2:0]     y4;
reg  [3:0]     y3;
reg  [4:0]     y2;
reg  [5:0]     y1;
reg  [6:0]     y0;

always@(*) begin
x7 = a;
ans[7] = (|b[7:1])? 1'b0 : x7[7];

x6 = {(~ans[7])&a[7],a[6:0]};
ans[6] = (|b[7:2])? 1'b0 : (x6[7:6]>=b[1:0]);

y5 = ans[6] ? (x6[7:6]-b[1:0]) : x6[7:6];
x5 = { y5, a[5:0] };
ans[5] = (|b[7:3])? 1'b0 : ( x5[7:5]>=b[2:0] );

y4 = ans[5] ? (x5[7:5]-b[2:0]) : x5[7:5];
x4 = { y4, a[4:0]};
ans[4] = (|b[7:4])? 1'b0 : ( x4[7:4]>=b[3:0] );

y3 = ans[4] ? (x4[7:4]-b[3:0]) : x4[7:4];
x3 = {y3, a[3:0]};
ans[3] = (|b[7:5])? 1'b0 : ( x3[7:3]>=b[4:0] );

y2 = ans[3] ? (x3[7:3]-b[4:0]) : x3[7:3];
x2 = {y2,a[2:0]};
ans[2] = (|b[7:6])? 1'b0 : ( x2[7:2]>=b[5:0] );

y1 = ans[2] ? (x2[7:2]-b[5:0]) : x2[7:2];
x1 = {y1,a[1:0]};
ans[1] = (|b[7]) ? 1'b0 : ( x1[7:1]>=b[6:0] );

y0 = ans[1] ? (x1[7:1]-b[6:0]) : x1[7:1];
x0 = {y0,a[0]};
ans[0] = (x0>=b);

rem = ans[0] ? (x0-b) : x0;
end

assign divide = {rem,ans};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关于memory,你可以直接调用quartusii的IP,但要确保接口匹配;(差异不大)
(2)建议把8051指令集 ...

谢谢回复,这段时间我研究了一下oc8051,按照一个教程连接好了ROM和RAM,在ROM写了个取立即数的指令,然后modelsim跑仿真的时候发现没出来。然后后面还发现官方的tb也是只验证指令运行的部分,其他的如计数器和串口模块验证都没有提及,一下子有点懵。请问可以指点一下仿真验证这方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段时间我研究了一下oc8051,按照一个教程连接好了ROM和RAM,在ROM写了个取立即数的指令,然 ...

附件提供的一款基于oc8051的简易MCU,资料比较完整。verif文件夹下有testbench(包括testcase测试案例和modelsim运行脚本)。
简单说明下:
1、oms8051mini\trunk\verif\sw\:有uart的C代码、汇编代码以及编译链接后的可执行文件hex
2、oms8051mini\trunk\verif\tb\:testbench(tb_top)
3、oms8051mini\trunk\verif\testcase\:包括uart的testcase测试案例
4、oms8051mini\trunk\verif\run\:不同工具下的运行脚本,包括modelsim运行脚本
5、自己认真跑一个案例,理解C代码的实现方式,然后就可以写下论文。

网友:
我毕设做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提供的一款基于oc8051的简易MCU,资料比较完整。verif文件夹下有testbench(包括testcase测试案例和m ...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今天将论文的初稿给导师看了,他说我这个设计还没到MCU这个级别,不需要添加外设,只要设计验证核心即可。那么我是不是只需要验证处理核心的代码执行功能就行,像UART、定时器和中断系统这些模块如果属于IP核的外设的话可以不用涉及

网友B:
代码与仿真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帮助。今天将论文的初稿给导师看了,他说我这个设计还没到MCU这个级别,不需要添加外设,只 ...

1、那就按导师说的去验证,验证基本指令操作;
2、oms8051平台可以继续用,因为rom的代码都是由8051核来运行;
3、用汇编写个立即数的寻址指令(简单mov或者add等指令)

参考:
1、\oms8051mini\trunk\verif\sw\C:all_instr.c包含所有指令
2、\oms8051mini\trunk\verif\sw\hex:all_instr.c编译后的可执行all_instr.h(自己编写的C代码,用keil51工具生成hex)
3、\oms8051mini\trunk\verif\sw\bin:一定注意,需要使用这个maker软件,将hex文件转化成rom可读取的文件格式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与仿真文件

您好,试了一下你的代码,发现questasim并没有display数据出来,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与仿真文件

我的系统名和文件夹路径都是英文的,但是依旧什么都不显示,可以的话能发你当时的一些结果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名和文件夹路径都是英文的,但是依旧什么都不显示,可以的话能发你当时的一些结果来参考一下吗
...

这是我两年前做的,当时是用modelsim手动仿真,主要看波形输出,去验证每种指令的,仿真遇到一些错误信息就根据错误提示修改调试,当初的那些仿真结果我都没有保留,你就改ROM里的指令去测试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15):
下载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A:
附件提供的一款基于oc8051的简易MCU,资料比较完整。verif文件夹下有testbench(包括testcase测试案例和m ...

太好了。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