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M电容版图寄生提取是否重复提取??!!

楼主(2021-05-14):
请问大家,如下图所示,单个MIM电容,版图后仿提取的calibre ,其中有个寄生电容是CC,和MIM电容差不多大,这是算重复提取了吗?如果是该怎么修改呢?MIM电容已经flatten了。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用的什么工艺,你可以搭个简单的testbench验证一下是不是重复提取了。我用asura提取MOM电容会出现这个重复提取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在config里面把相应电容的view改成symbol, 这样子保证后仿是正确的。

网友B:
好像是你打散了就要把识别层去掉,不然会重复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具体用的什么工艺,你可以搭个简单的testbench验证一下是不是重复提取了。我用asura提取MOM电容会 ...

谢谢,我用的SMIC 0.18,config 里是symbol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你打散了就要把识别层去掉,不然会重复提取

识别层去掉了lvs还能过吗

网友C:
要用hcell或者xcell,不要选flattern,选择gate lvl 可解重复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hcell或者xcell,不要选flattern,选择gate lvl 可解重复提取。

但是已经Flatten了,怎么恢复到之前啊

网友:
问题以下方面思考
  原数据
    保证原数据(PDK里面器件)结构层没有缺失,提取文件正常识别器件。
  提取文件
    lvs rul 里面定义的 器件能被正常识别,并与普通金属进行有效区分并,区分出来的金属识别成net 部分。
    寄生提取文件 提取目标正确指向识别成net 部分的金属层。
满足上面条件 电容区域才能不被重复的提取寄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的SMIC 0.18,config 里是symbol了已经

calibre 提取网表跟 config 里是否设置symbol 没有直接关系吧。
如果是calibre 提取网表再转换成calibreview 时函数属性callback 要注意了。弄不好容易容值翻倍。
所以个人推荐后仿最好以网表的格式进行。

网友D(2022-03-14):
引用 楼主:
但是已经Flatten了,怎么恢复到之前啊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smic工艺提取mim寄生也遇到了CC很大的问题(CC/C0=0.45p/1p大概)?是重复提取的问题吗?我用calibreview或者网表的形式提出来的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E(2023-04-26):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smic工艺提取mim寄生也遇到了CC很大的问题(CC/C0=0.45p/1p大概)?是重复提取的问题 ...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smic mom重复提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smic mom重复提取的问题

把电容放在xcell里面然后用gate level提取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smic工艺提取mim寄生也遇到了CC很大的问题(CC/C0=0.45p/1p大概)?是重复提取的问题 ...

smic的好像用xcells和hcells文件也没用。得在PEX提取时,extraction type选gate level才行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D:
楼主解决了吗?我用smic工艺提取mim寄生也遇到了CC很大的问题(CC/C0=0.45p/1p大概)?是重复提取的问题 ...

请问如果打散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F:
MIM电容已经flatten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打散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IM电容已经flatten了,楼主最后怎么解决打散的啊?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TUT,flatten了之后怎么能不重复提取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TUT,flatten了之后怎么能不重复提取啊

make cell就行了,cell名称含有MOM,MIM等,然后xcell要选上

网友G(2024-10-24):
引用 网友F:
make cell就行了,cell名称含有MOM,MIM等,然后xcell要选上

谢谢,就是自己make cell之后在xcell和hcell里面填写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就是自己make cell之后在xcell和hcell里面填写是吗?

只要make cell名字包含在xcell里面,就不用在xcell和hcell填。

网友(2025-11-05):
gate level 不准呀,那个是专门针对数字电路去抽取的,不能用gate level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