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tive nmos 隔离问题

楼主(2021-05-15):
各位大大好,
我在用018的native nmos用来做些特别的器件,可能会摆的比较的密。我发现通正电压到其中的一个的时候,另外的nmos也会产生电流,因为基底是连在一起的。我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隔离来减少他们的交流,例如用dnw和nw ring之类的有用吗?谢谢

网友A:
native nmos之间的背栅psub是弱导电的,必需要做好隔离。

网友A:
native nmos的pwell(背栅)必需独立,否者会相互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tive nmos的pwell(背栅)必需独立,否者会相互漏电。

native nmos 不是用p- substrate作做channel吗,他们没有pwell implant, 这样不是会直接接触到基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tive nmos之间的背栅psub是弱导电的,必需要做好隔离。

您的意思是native管子要画双保护环是吗?先画一个P型保护环,然后再画一个N型保护环,这样就把native的衬底隔离开了。

网友:
native nmos一般都是用来做电容吧,距离太近确实会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native管子要画双保护环是吗?先画一个P型保护环,然后再画一个N型保护环,这样就把native的衬 ...

这样的话我如果有两个靠近的native的管子,他们都带双保护环,是不是他们之间就几乎没有漏电了,谢谢解答

楼主:
我们想利用native管子的漏电,但是现在就是不同native 管子之间相互漏电比较麻烦

网友:
在两个native nmos 的pwell外围DNW,并将DNW的电压接到高电平,应该可以减少漏电

网友C(2022-07-26):
引用 楼主:
native nmos 不是用p- substrate作做channel吗,他们没有pwell implant, 这样不是会直接接触到基底吗?
...

natvie mos做在deep NWELL里的PSUB中。

网友(2025-02-25):
学习了,我们为了满足电压裕度,也用了native MOS,目前前仿没啥问题,不晓得后仿情况咋样,我们用的地方挺特殊,用在了LDO的power mos哪里做源随器。
mark一下帖子,希望有机会和楼主再交流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D(2025-07-02):
引用 网友C:
natvie mos做在deep NWELL里的PSUB中。

一般native mos是不允许做在deep NWELL里的吧

网友(2025-09-28):
引用 网友D:
一般native mos是不允许做在deep NWELL里的吧

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