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验证问题,高压MOS管的连接出错

楼主(2021-05-15):
感谢前面两次帮忙解决问题的大佬,这次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将近一个月了,因为当时开始画没办法解决,搁置了很久,这次想来问问各位,希望能指点指点。

我想问一下这个高压管的衬底,也就是体到低在哪,最开始接的一个图2000跟管子,我没有管衬底,以为默认接地,然后DRC和LVS都没问题,这次接的一直提示我体没有接地。

总电路图

总电路图

总版图

总版图

NSD36高压管

NSD36高压管

问题一

问题一

衬底接地问题

衬底接地问题

问题二

问题二

问题二

问题二

问题三,基本全图高亮

问题三,基本全图高亮

网友A:
建议你查看共S 端的层次结构。是不是 B端做到里面去了。
B 端 为body  不是sub 你要区分清楚,按你LVS 验证结果显示本人怀疑B和S 合在一起。
重点先区分这个mos 里面的具体哪些层,搞清楚了就知道哪是哪了

楼主:
问题一和问题二的图贴反了

楼主:
这个不是金属保护环吗,有些mos管内部有体外面会有一个金属保护环,用M1直接连接也不报错。

网友B:
bulk 端就是你放的  NSD36高压管  版图中管子自带的外面的那个圈圈   这个首先应该理解成管子的衬底端  你理解的guardring 可以防止latchup 也可以起到作为衬底的作用或者其他作用    但在这里首先是要担负起做衬底的作用管子没衬底没法生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lk 端就是你放的  NSD36高压管  版图中管子自带的外面的那个圈圈   这个首先应该理解成管子的衬底端  你 ...

我第二次修改后已经让衬底单独连到一起了,避免M1与衬底的接触,但是这样依然会报错,我发现只有那三个与低压器件相连的高压管会报错,其中一个没有与低压器件相连的是正确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连接高压器件和低压器件需要注意什么吗。另外就是如果管子内部已经有了衬底,那么外面一层金属保护环还需不需要当衬底连接了,如果用同一层的覆盖过去虽然不会报飞线错误但会不会有LV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第二次修改后已经让衬底单独连到一起了,避免M1与衬底的接触,但是这样依然会报错,我发现只有那三个与 ...

你看看高压管与低压管的layer层次,分析下区别看是否少层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第二次修改后已经让衬底单独连到一起了,避免M1与衬底的接触,但是这样依然会报错,我发现只有那三个与 ...

你上面的版图层次有点没看清,你看一下你版图上边,M11,M12,M13三个管子的B端都接到哪里了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软连接,高压管和低压管之间

网友:
这个工艺低压器件有没有隔离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第二次修改后已经让衬底单独连到一起了,避免M1与衬底的接触,但是这样依然会报错,我发现只有那三个与 ...

管子内部的衬底也需要和外面的sub连接在一起,也就是sub,要不你怎么把传过去,靠空气吗?

网友F:
看看你mos单元的中间区域的层次

网友G:
好像LVS需要在设置李开启一个option才能解决衬底不接地的连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面的版图层次有点没看清,你看一下你版图上边,M11,M12,M13三个管子的B端都接到哪里了
...

上面三个管子是低压pmos b都接的是VDD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内部的衬底也需要和外面的sub连接在一起,也就是sub,要不你怎么把传过去,靠空气吗?
...

衬底都已经连到一起了 改过后上面的高压管和下面三个高压管最外层都连接了 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软连接,高压管和低压管之间

我不太明白软连接的意思 但是隔离环应该没有 我觉得缺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连接出错了 但是我没见过保护环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查看共S 端的层次结构。是不是 B端做到里面去了。
B 端 为body  不是sub 你要区分清楚,按你LVS 验证 ...

看了好多层 感觉好像是井没有连到一起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你mos单元的中间区域的层次

中间是源端 M1金属层到M2金属层打了个孔 通过M2与外界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LVS需要在设置李开启一个option才能解决衬底不接地的连接问题

这里的衬底都是接地的 但是有上面三个高压管的源端没有接地,如果默认源体相连,那么只要源体连的不一样就会出错,我也不知道管子的体到底该怎么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三个管子是低压pmos b都接的是VDD

那你最好去看一下design manual,看一下那个管子的剖面图,研究一下那个B端到底是不是衬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软连接的意思 但是隔离环应该没有 我觉得缺一个这样的东西 所以连接出错了 但是我没见过保护环 ...

就是softck

网友:
就是不同的well没有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好多层 感觉好像是井没有连到一起 我再试试

还是 我真相了,前端做设计不学习好工艺,做高压工艺还这么粗心大意。这小坑给你挖的,给项目组就是挖的大坑。

网友(2021-06-15):
引用 楼主:
这里的衬底都是接地的 但是有上面三个高压管的源端没有接地,如果默认源体相连,那么只要源体连的不一样 ...

我最近遇见一个电路,一会源衬相接且不接地,一会源衬不相接,衬底接地,什么情况都有,我也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