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无OSS-Based netlister选项

楼主(2021-05-15):
做数模混合仿真生成网表时,在NETLIST AND RUN MODE这一栏应该有三个选项,其中一项为OSS-Based netlister,
但是我这里只有一项,是工具没有安装完整吗,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2022-09-21):
想请教一下,问题解决了么,是因为版本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问题解决了么,是因为版本问题么?

好像是版本原因。

网友B(2024-10-10):
您好,请问你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的话可以说一下如何解决的吗?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你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最近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的话可以说一下如何解决的吗?十分 ...

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个版本试试

请问换版本的意思是换一个INCISIVE的版本还是换一个什么版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换版本的意思是换一个INCISIVE的版本还是换一个什么版本呀?

INCISIVE或者VIRTUOSO都试试,我也是稀里糊涂就解决了

网友C(2025-02-02):
你好,OSS后来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OSS后来怎么解决的

换个virtuoso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OSS后来怎么解决的

Cadence从ic618的某个版本开始,就把OSS-Based模式选项删除了,统一只用AMS UNL模式。具体是ic618的哪个isr不清楚,但我之前用isr28时都会提示,说OSS-Based模式已经被废弃。

网友(点评):
合理,我用的新版本的仿真软件Xcelium,取代了之前老版本的INCISIVE,就没有这个选项了

网友D(2025-11-15):
没有OSS-Based选项后,如何调用verilog文件做混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OSS-Based选项后,如何调用verilog文件做混仿呢?

感谢suncold的回复,已确认OK!

suncold
选AMS UNL后,同样是在“Simulation - options - ams options”里面,主窗口上有个“include option”的按钮,按下去就会弹出一个很完善的include file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