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d-sar噪底太高

楼主(2021-05-15):
12bit的pipelined-sar adc,仿真出来噪底比理想情况高太多,请问这种情况是逻辑功能不对,还是只是电路噪声影响?

网友A:
是两级6+7吗?级间增益调过吗?

网友B:
你的是schematic仿真吗?transient仿真里加了noise了吗?如果是transient noise仿真,尝试把一些模块的noise给disable,来看看是哪里的noise贡献最大。如果只是transient仿真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看看是不是逻辑错了还是放大器增益错了,可以尝试使用理想模块代替放大器或逻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级6+7吗?级间增益调过吗?

是6+7,级间增益为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schematic仿真吗?transient仿真里加了noise了吗?如果是transient noise仿真,尝试把一些模块的nois ...

只是transient仿真,放大器是用的何乐年那本书上的verilogA代码写的,您的意思是逻辑功能正确的话,transient仿真仿真出来的噪底是不会像图中那么高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transient仿真,放大器是用的何乐年那本书上的verilogA代码写的,您的意思是逻辑功能正确的话,trans ...

对,因为正常transient仿真,相当于只包含量化噪声,那么你的输出应该很接近12ENOB才对(比方说11.7ENOB,11.8ENOB之类的)。你这里只有9个ENOB,说明电路哪里搭错了。具体是哪里错了,估计你要好好找一找了。我建议可以先给ADC一个DC输入,看看转换的过程是否正确,然后可以找到具体是哪里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6+7,级间增益为32

你这样的6+7,相当于中间有一位的redundancy,不知道你在做FFT之前有没有把redundancy正确地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因为正常transient仿真,相当于只包含量化噪声,那么你的输出应该很接近12ENOB才对(比方说11.7ENOB ...

因为我是上极板采样的,我将采样开关的尺寸减小了,现在ENOB能提高到10.5左右,我想可能是电荷注入和寄生电容影响了残差电压,但是怎么也调不到接近12bit;而且应也不是冗余位的问题,因为我试6+6级间增益为64的结构,仿真出来的结果与目前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上极板采样的,我将采样开关的尺寸减小了,现在ENOB能提高到10.5左右,我想可能是电荷注入和寄生 ...

可能是采样限制了你的性能。可以看看采样开关关断以后电容上的电压信号的频谱。我建议还是下极板采样比较好

网友C:
,楼主用的啥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啥结构?

6+7结构,1b冗余,G=32,第一级目前用的下极板采样,Vcm-based切换方式;第二级上极板采样,单调切换方式。残差放大器还没做,用的verilogA搭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采样限制了你的性能。可以看看采样开关关断以后电容上的电压信号的频谱。我建议还是下极板采样比较 ...

我想请问一下,我第一级本来计划是6bit,但是为了产生残差电压,我做成7bit的结构,然后输出7位数字码,但是我只取前6位,这样的想法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我第一级本来计划是6bit,但是为了产生残差电压,我做成7bit的结构,然后输出7位数字码, ...

可以这样做,就是方法有点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做,就是方法有点蠢

那请问还有啥方法吗

网友:
首先看有没有missing code。底噪高有可能是有missing code。

你应该做一个ramp输入的仿真,保证每个code有10个左右的hit,这样先计算线性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还有啥方法吗

改数字逻辑的结构,改成既能够生成残差电压,又只生成6个数字码。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A:
改数字逻辑的结构,改成既能够生成残差电压,又只生成6个数字码。

那这种方式最后一位去切换什么电容呢?比如3bit的DAC,如何用差分形式的话,单边电容应该是2C,C,C,产生的数字码D2控制2C切换,D1控制C切换,那D0又应该控制什么电容切换从而产生正确的残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种方式最后一位去切换什么电容呢?比如3bit的DAC,如何用差分形式的话,单边电容应该是2C,C,C,产 ...

你的电容比例要改成4C,2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比例要改成4C,2C,C,C

那其实电容阵列还是相当于增加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