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DRC

楼主(2021-05-15):
小弟在做本科毕设,DRC跑完改了改剩下几个金属密度的错误,问了导师让来贵论坛求解,求大佬解惑。

RVE窗口

RVE窗口

网友:
如果place and route工具是Innovus,用命令加dummy metal fill。
setMetalFill -windowSize <xSize> <ySize> -windowStep <xStep> <yStep>
addMetalFill -layer {M1 M2 M3 M4 M5} -area x1 y1 x2 y2

网友:
本科毕设十有八九是模拟电路了,密度问题正常,用foundry 提供的dummy脚本跑一下layout就好了

网友:
dummy问题,用calibre加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density 问题没关系,top来加dummy metal

网友:
在空的地方进行金属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