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T/C cancellation的问题

楼主(2021-05-16):
有无大神看过sony在isscc2021发的这篇文章:“A High-Speed Back-Illuminated Stacked CMOS Image Sensor with Column-Parallel kT/C-Cancelling S&H and Delta-Sigma ADC”,其中kT/C的原理看不懂,,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作者的讲解
https://underline.io/lecture/135 ... and-delta-sigma-adc
我觉得这个noise cancelling的思路和之前Ron Kapusta那篇文章很类似,就是先把kT/C noise采在放大器的输入,然后给一个小的time delay能够让这个噪声通过放大器放大并存在放大器后面的电容上,最后通过使放大器闭环来让放大器输出存储的噪声与放大器输入采样到的噪声相互抵消。大致原理是这样,可是这篇ISSCC介绍的比较简略,可能要自己仿仿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作者的讲解
https://underline.io/lecture/13547-7.6---a-high-speed-back-illuminated-st ...

感谢!

网友(2021-12-08):
最近清华的sunnan组里不是都写的这东西么?不用再用大电容去采样了

网友(2025-03-03):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作者的讲解
https://underline.io/lecture/13547-7.6---a-high-speed-back-illuminated-st ...

大佬,链接失效了,请问有无相关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