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 仿真相位裕度问题

楼主(2021-05-17):
  环路稳定性 STB 仿真得到的结果:  loop gain phase  不是从180开始下降,而是从175 deg 开始下降 ,是主极点没设置好么?

网友:
仿真最低点的频率设置太高了吧

网友:
主极点太低了,建议将频率设置范围改为0.01Hz~1GHz

网友:
频率的起始不需要是1Hz,可以设置成1mHz,或者1uHz

网友A:
频率范围改一下。改成0.01~1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范围改一下。改成0.01~1GHz

好的,多谢

网友:
从180度开始和-180度开始有啥区别吗

网友B:
你的最低频率设从1Hz开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最低频率设从1Hz开始呢

设置0.0001就从180开始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