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icc flow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05-17):
请教坛里的朋友一下,谢谢了~~~
1,PLACE,CTS的drc,vio都已经clean,直到initial route后,出现很多drc和lvs,然后用route_opt -incr修正,但感觉运行这个命令没有任何作用。。于是改用route_zrt_eco,每次修正过后drc会有所好转,但需要每次执行完命令后需要继续手动多次运行route_zrt_eco,这样重复多次后drc和lvs才可以clean。不知道这种route方式是否正确?  另外哪里可以设置只用一次route_zrt_eco命令直到所有drc clean呢?(每次route_zrt_eco中断提示:stop DR since not converging)

2,dfm插入std filler后出现2个short:NULL(0)和VCC(47902)  NULL(0)和VSS(47903),不知道filler是怎么导致short的,这里该如何fix呢?

网友:
方法问题,place和CTS阶段干嘛要检查DRC和LVS?都没布线,检查过了也没用。
先做完route_opt verify _zrt
route_zrt_eco -max_detail_route_interations  定义循环次数
route_zrt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