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如何改进?

楼主(2021-05-17):
各位朋友好,我最近在做一个采样电路,设计一个栅压自举开关,功能跟CMOS开关差不多,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但是一直调电路都是上升沿呈曲线,不知道怎么改进电路,希望有相关领域朋友指导一下,谢谢。(1图中Vg下面的那个是MOS开关管)

楼主:
希望有学习经验的同行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曲线是正常的,那个部分是瞬态响应。即使是理想的开关也不可能在打开的瞬间对采样电容充电的。

网友:
把仿真时间拉长

网友B:
光看时域波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跑下fft看看频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时域波形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跑下fft看看频域性能

仿了fft,cadence里测的sfdr只有30dB,频域性能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是正常的,那个部分是瞬态响应。即使是理想的开关也不可能在打开的瞬间对采样电容充电的。 ...

嗯嗯谢谢,但是我看别人的都是阶梯状,我的在上升沿就出现了问题,时域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频域上分析性能很差,不知道要怎么改进??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有没有工作频率的要求。可以尝试使用更小的输入频率或者减小采样频率,看看性能会不会提升。
你也可以plot一下Vg的电压,看看它是不是正确地被bootstrap了。
不知道你的FFT是不是选择了正确的点?是不是对采样之后的值进行的FFT?有没有选取足够的点进行FFT?
从现在的时域波形看,功能是正确的。感觉像是仿真哪里没设置好导致很差的SFDR。我怀疑是你的FFT做的不太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但是我看别人的都是阶梯状,我的在上升沿就出现了问题,时域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频域上分 ...

8楼回复的很好,照着他说的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有没有工作频率的要求。可以尝试使用更小的输入频率或者减小采样频率,看看性能会不会提升。 ...

嗯嗯,我放了Vgs,大概是从1.7v到1.65v左右,线性度一般。我做fft的话是采了1024个点仿的,降低频率之后我的SFD R基本不变,都是40dB左右,不知道该怎么去改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放了Vgs,大概是从1.7v到1.65v左右,线性度一般。我做fft的话是采了1024个点仿的,降低频率之后 ...

你能把FFT的的结果贴上来看一下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哪里出问题了。你可以检查一下在Vg下降时(开关断开的时候),电路中有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还在工作影响了采样的精度。
或者增加track的时间,让输出多一点时间follow输入。
或者尝试减小load cap, 看能不能好一点。
你的输入频率是多少?是fin = m/1024fs 吗?

网友C:
等一下,我刚看到你的NMOS采样管怎么还和一个PMOS采样管并联?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能把FFT的的结果贴上来看一下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哪里出问题了。你可以检查一下在Vg下降时(开关断开的 ...

输入频率是固定的么?我采样速度是100M,请问fin要多少才行,扫描输出fft的时候取多少时间?   我不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fft结果,只有40dB,我看论文中的是有80+dB,所以不太清楚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一下,我刚看到你的NMOS采样管怎么还和一个PMOS采样管并联?为什么要这样做? ...

哦哦这个并联的pM OS是为了消除电荷注入效应,nmos的流出被pmos吸收掉,同时两个管子并联的话可以降低采样管的电阻,降低信号衰减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对自举开关无效

网友:
来学习一下,最近正在调

网友C:
这里不需要并联PMOS了,做FFT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你的FFT频谱看着不太对,你看看去掉PNOS管之后会不会好

网友D:
曲线上升不够,可以调一下关键管子的宽长比,仿真时可以测一下差分的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需要并联PMOS了,做FFT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你的FFT频谱看着不太对,你看看去掉PNOS管之后会不会好 ...

去掉PMOS好像影响不大,应该是我FFT变换的问题,我去范围不同和采点数不同,他的频率特性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需要并联PMOS了,做FFT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你的FFT频谱看着不太对,你看看去掉PNOS管之后会不会好 ...

去掉之后波形好像更好一点,不过FFT仿真可能是有问题的,应该是我的采样速度和设计要求跟FFT变换的范围和采样点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上升不够,可以调一下关键管子的宽长比,仿真时可以测一下差分的性能如何 ...

采样管的栅长对曲线上升影响不大,对关断时节点有一些影响

网友B:
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是先确定开关管的大小, 电路其他的部分用理想开关代替,开关管确定以后,慢慢用实际元件去替代理想开关

网友E(2021-09-28):
引用 网友B:
一种比较好的方法是先确定开关管的大小, 电路其他的部分用理想开关代替,开关管确定以后,慢慢用实际元件 ...

你好,请问下,栅压自举开关在输入信号频率增加之后,性能下降很快。改进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下,栅压自举开关在输入信号频率增加之后,性能下降很快。改进的思路是怎样的呢
...

你先从高频开始定管子的尺寸。

网友F(2022-06-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mar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嗯嗯是的,完成了  不过时间有点久了已经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会的我会直接回复你的

网友G:
问楼主一个问题
就是在做bootstrap的时候,通常是关注它的Enob和电压有没有保持住对吧,我在做的时候不知道时域的输出波形需不需要关注。

就比如下面这张图是不同PVT下跑的输出,如果不同PVT下保持的电压差距几LSB,那就算后面理想量化,出来的输出不就也和输入有这么大的差距?那这个东西岂不是对整体ADC的Enob影响很大?

网友H(2022-08-08):
引用 网友G:
问楼主一个问题
就是在做bootstrap的时候,通常是关注它的Enob和电压有没有保持住对吧,我在做的时候不知道 ...

兄弟有没有栅压自举电路的设计手册之类的文献推荐分享一下啊,一开始做不知道各个管子的尺寸该怎么选,以及设计完之后需要测试哪些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兄弟有没有栅压自举电路的设计手册之类的文献推荐分享一下啊,一开始做不知道各个管子的尺寸该怎么选,以 ...

可以看看这篇,管子尺寸的话我建议先把开关管用理想模型代替,负载用实际的负载,先调采样管的尺寸,再用实际的电路代替理想开关这样去调。仿得话就仿下FFT就行,注意采样时间和FFT设置

网友I:
楼主,我是个新新手,电路搭建完之后想要得到相应的参数结果,应该怎么仿真?怎么得到对应的结果

楼主(2022-09-08):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是个新新手,电路搭建完之后想要得到相应的参数结果,应该怎么仿真?怎么得到对应的结果 ...

看你具体需要得到什么参数,不然每个方向如果不知道放什么参数的话,看看硕博论文,他们在设定栅压自举开关都提出了哪些指标

网友H(2022-10-31):
引用 楼主:
嗯嗯,我放了Vgs,大概是从1.7v到1.65v左右,线性度一般。我做fft的话是采了1024个点仿的,降低频率之后 ...

想请教一下采样开关fft仿真环境的搭建!前辈有无资料可以分享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请教一下采样开关fft仿真环境的搭建!前辈有无资料可以分享呢?感谢!
...

fft仿真直接用calculator就行,书上找到公式编辑进去

网友J(2023-04-16):
楼主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刚开始做这个仿真,时域的结果看着没什么毛病,但是我的ENOB也非常的低,才3bit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刚开始做这个仿真,时域的结果看着没什么毛病,但是我的ENOB也非常的低,才3b ...

我记得当时是负载弄错了,RC并联负载仿真,C取值本来是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取值,但是我定的比较随意。

仿真初期,你的问题建议看看硕博论文,有的回写的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当时是负载弄错了,RC并联负载仿真,C取值本来是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取值,但是我定的比较随意。

仿真 ...

好的谢谢您,这两天自己研究了下修改一下区间可以到达10bit以上,我再去研究一下怎么修改

网友(2023-11-07):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完成了  不过时间有点久了已经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会的我会直接回复你的
...

楼主能出教程嘛,我不知道怎么优化有效位数,我的输出曲线也保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呢,我刚开始做这个仿真,时域的结果看着没什么毛病,但是我的ENOB也非常的低,才3b ...

请问您解决了嘛,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K(2024-04-15):
引用 楼主:
我记得当时是负载弄错了,RC并联负载仿真,C取值本来是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取值,但是我定的比较随意。

仿真 ...

请问负载电容的大小根据什么来取?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负载电容的大小根据什么来取?

单端CDAC的总电容大小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单端CDAC的总电容大小

如果是电容分裂的方式,比如C分裂成两个C/2,看到的总电容也一样是C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电容分裂的方式,比如C分裂成两个C/2,看到的总电容也一样是C吗

对,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对,是的

多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不需要并联PMOS了,做FFT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你的FFT频谱看着不太对,你看看去掉PNOS管之后会不会好 ...

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完成了  不过时间有点久了已经
有问题可以直接问,会的我会直接回复你的
...

请问一下,线性度如何提升呢,我现在只有60db,想提高到75db以上

网友(2024-07-05):
楼主,麻烦问下 采样管的导通电阻应该怎么测

网友(2024-12-17):
右上角PM1管是用来提高跟踪速度的,加大尺寸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