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讨论

楼主(2021-05-17):
麻烦请问一下各位大佬,LDO的过冲电压和欠冲电压,是不是和静态功耗成一定的关系。

电源电压1.8V,输出电压1.2V,在1ns内从200uA到20mA的输出电流切换,如果想做到10%内的过冲和10uA的功耗有哪些结构可以参考呢?

网友A:
把稳定性做好,外接电容就可以做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稳定性做好,外接电容就可以做到的吧

是想做capless结构。

网友:
是的,基本上静态功耗越大,过冲电压和欠冲电压会越小

网友:
单靠LDO环路响应维持瞬间的过冲可能不够,需加入瞬态响应电路

网友B:
这个指标不合理,你自己算下,1ns变化20mA,电压变化120mV,相当于输出阻抗只有6ohm@0~5G,不管片外还是片内10uA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标不合理,你自己算下,1ns变化20mA,电压变化120mV,相当于输出阻抗只有6ohm@0~5G,不管片外还是片 ...

这么一想还真是,太感谢了!从不同的角度解决了我们一直的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标不合理,你自己算下,1ns变化20mA,电压变化120mV,相当于输出阻抗只有6ohm@0~5G,不管片外还是片 ...

btw,请问一下,这个5G的带宽是怎么得到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btw,请问一下,这个5G的带宽是怎么得到的呢?

只是根据频谱粗略的计算,要考虑的频段一般是上升沿的3~5倍以内。看了下论文,如果不考虑其它限制100uA功耗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根据频谱粗略的计算,要考虑的频段一般是上升沿的3~5倍以内。看了下论文,如果不考虑其它限制100uA功 ...

太强了,向你学习。。。

网友:
capless的LDO提这些指标都是扯淡,实际capless的负载不可能是这样变化的,一定是core逻辑,翻转时间只有ps级别但是peak电流会有mA级别可能有几十mA,甚至几百mA级别!!!但是不要慌,CORE逻辑的peak电流持续时间非常短,nS级别,算一下能量很少的,没有任何一款LDO能达到这种响应速度,有且仅有cap能提供这个电流,capless LDO后边都会增加几百pF的电容,来满足瞬态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