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shrink

楼主(2021-05-17):
请问virtuoso中,如何进行版图shrink?数字部分要shrink,而模拟部分不需要shrink,
那就需要将模拟部分涨大,孔放大后又要缩小为原来的尺寸。请问这种涨大缩小需要
注意什么问题,如何操作呢?谢谢

网友A:
shrink 不是FAB 那边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rink 不是FAB 那边做的???

shrink是foundry那边做,但我们这边要先做涨大。

网友B:
calibredrv
virtuoso
都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rink 不是FAB 那边做的???

fab只会对整个core进行shrink,不会对区域图形shrink的

楼主(2021-09-01):
引用 网友B:
calibredrv
virtuoso
都可以实现

请问 calibredrv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先打开模拟部分的版图,然后在ciw 里面执行 dbCreateXFormPCell(geGetEditCellView() "libName")

网友:
然后在"libName" 这里能找到一个同名的layout_xform 这个view. 调用这个view就可以看到有个 mag 的参数,就是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drv
virtuoso
都可以实现

请问calibredrv 进行放大后,存在gap,比如两条metal1之间存在0.001的缝隙,这个有快速的方式处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alibredrv 进行放大后,存在gap,比如两条metal1之间存在0.001的缝隙,这个有快速的方式处理吗 ...

你是说size 之后的?是因为size的不够之前的space 留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size 之后的?是因为size的不够之前的space 留下来的吗?

是,放大之后的gap。比如,放大之前,两根metal1 金属恰好相连,放大之后做drc时,恰好相连的地方有0.001的缝隙,drc报错了。
另外,放大之后lvs怎么处理。版图里的器件尺寸全都放大了比如1.1倍,但电路图还是原来的尺寸,这就会出现尺寸不匹配报错,
假如一个个去改电路图的尺寸,那工作量很大,请问有没有快捷的方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放大之后的gap。比如,放大之前,两根metal1 金属恰好相连,放大之后做drc时,恰好相连的地方有0.001 ...

不太能理解你说的放大后产生的gap
能否贴张图?
电路只能通过migration的方法了,写脚本去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能理解你说的放大后产生的gap
能否贴张图?
电路只能通过migration的方法了,写脚本去替换

网友(2021-10-22):
你这个是size 吧??

网友C(2022-07-06):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孔的DRC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还有孔的DRC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gap问题只能在画版图的时候注意overlap,不要恰好连在一起,或者后期去把这些gap填上;孔的问题通过calibredrv,选中孔那层,先放大再缩小,中间要复制下,缩小后用回原来的number,以免重新定义层